[电路/定理] 带通滤波电路,自激振荡波形怎么消除?

楼主(2018-03-05):
ADI网站上有一个滤波器设计向导,我在里面设计了一个200K的带通滤波电路,参数设置和最后得到的电路图如下,运放没用LT6233,用的是ADA4851-4。

但是在做好板子以后,输入端用信号源输入了一个200K的正弦波(下图蓝色波形),在电路图中阶段D的输出(U2D输出)测到的波形如图中黄色部分,这是电路被输入的波导致振荡的缘故吧?该怎么消除?还是说这是板子的原因,跟电路图没什么关系?

在整个电路的最后输出地方(U2A)得到的波形如下图,蓝色的波形是输入,黄色的的波形是输出。
下图是我画的电路板,画的是4层板,R31的右侧是输入,OT2是U2D输出,OT3是U2C输出,OT4是U2B输出,JP3左引脚是U2A的输出。

网友A:
这种射频类的板子,布板很重要,此段频点的极点不定存在,分布电容的作用累积相位导致正反馈,即使跟评估板一模一样的器件与布板,也会可能自激。

网友B:
断开R4,不要正反馈,明显改善如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R4,不要正反馈,明显改善如左波形。

去掉R4D,回波的自振荡稍微变好一点。但自振荡的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R4D,回波的自振荡稍微变好一点。但自振荡的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设计多阶滤波的首选是衰减,一味放大必受饱和与自激所困,采用正反馈更甚。一开始就放大几倍,对强度mv级(假设)的带内频率信号,无济于事;但是强度大的带外信号,就可能饱和与自激,后面再好的设计也不能补救,等于0。所以设计思路最好是,前几阶带内信号强度保持或衰减,带外信号则肯定衰减,此消彼长,当带内信号大于带外信号再边滤波边放大或AGC放大。即使阶间采用简单的电阻分压对所有信号同样衰减,但是随后电路的滤波,对带内外信号增益处理不同,有效抑制自激和避免饱和,使后续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是去掉R4D的电阻以后,输入多个正弦波,还是会有自振荡的情况。@king5555
还有就是你说的这型电路叫什么电路,怎么查这种电路的资料?

网友C:
实际电路板上元件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路板上元件值是多少?

跟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容值一样

网友D:
200KHz超声波接收端信号吧

网友C:
设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峰峰值为10/T,T为中心频率处的增益,输出频率为顶楼首图中最小值,然后慢慢增大频率,看何时输出幅度最大,记下此时的频率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Hz超声波接收端信号吧

是的,你也有做这方面的东西吗?

滤波器上栽跟头的人不少啊,我也遇到这个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电路上的电阻值电容值一样

这个元件值像是电路综合出的结果,你没有比例放大,有的元件值偏小了。

去掉正反馈,叫“朋友电路”,自己分级单独调试即可,设计信息都在下图中了:

网友C:
原电路是ENF电路,设计信息如下图,分级单独调试,元件值部分,电阻优先选择1k-100k之间的,电容优先选5p--1uF,不要用电解电容。

网友E:
Q值过大,不推荐使用MFB型滤波结构,最简单方法使用LINEAR的LTC1562-2来做200khz带通滤波,芯片内部是状态可变滤波结构,稳定性高

网友B:
    带通滤波,除了给中心频率指标外,最少还要信号强度、带宽和Q值。例如,中心频率信号强度比带外小100倍,跟信号强度差不多,要求的Q值相差很大;带宽5K与20K对电路的要求也不一样······。当需要多阶滤波,不是各阶都采用同样的参数。

网友F(2019-05-04):
兄弟,你这个电路后来搞定了吗?我也遇到超声波滤波放大电路的自激振荡问题,我是40kHz的中心频率。4k带宽。第一版电路用的是2级MFB构架(两级电路参数都是f0=40k,BW=4k,Gain=20dB)。现在打算换成第一级用VCVS(f0=40k,BW=4k,Gain=8dB),第二级单纯放大20dB,第三级MFB(f0=40k,BW=4k,Gain=8dB),第四级单纯放大输出(或者做有源阻抗匹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