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开发板元器件傻傻分不清楚 求大神帮我梳理下

楼主(2018-03-05):
大家好 我是嵌入式刚入门的新手,对于板子上的元器件我感觉都有点像 迷糊分不清 主要是
1. 看开发板怎么分清sdram 和flash啊 感觉他们长的差不多
2. 如果找到flash怎么区分是norflash 还是nandflash啊 甚至区分的更细 norflash是spiflash还是cfiflash
3. 怎么区分emmc和flash啊
求大神帮我理下啊

网友A:
如果是sdram,不是ddr的话,sdrm大部分都是tssop54引脚封装,而ddr都是bga,11*9mm的封装

另外芯片上面都有mark标记可以看到型号,根据型号就知道什么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dram,不是ddr的话,sdrm大部分都是tssop54引脚封装,而ddr都是bga,11*9mm的封装

另外芯片上面都 ...

只给你个开发板 啥也没有能分辨吗?

网友B:
芯片上面有丝印的,写上型号了,对照型号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查datasheet最可靠

网友D:
在百渡查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