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05):
20ns?
输入是随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s?
输入是随机信号?

不是,光学信号转换出来的信号

网友B:
单电源供电?那电路就没有接对

网友B:
如果单电源供电,同相端是要加偏置的,反馈回路也不能直接接GND。
如果是双电源,负电压直接接了GND,真实电路的话一定早烧了

楼主(点评):
请问为什么要加偏置电路的

网友B(点评):
因为共模输入电压范围问题

网友C:
你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从原理图看出改电路放大20倍,也就是说输入电压最大不能超过+-200mV(电源电压-饱和电压(饱和电压看运放内部结构而定))。这样输出才会正常

网友D:
4脚的接地电阻0欧,给VEE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