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大侠两个NUC029LAN的问题

楼主(2018-03-05):
1. 已经将uart0和timer1的时钟源设为外部晶振HXT,为何关闭内部22M HIRC后uart0和timer1不能工作
当我把内部的22M HIRC关掉后,timer1就产生不了中断了,uart0也不能收发数据了,我已经将时钟源切换到HXT了也不行。
我的时钟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新增加 ==============================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 CLK_CLKDIV_HCLK(1));

    // Dis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TMR1 module clock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 TMR1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1_S_HCL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1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上述程序中,我只要将
    // Dis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这条语句注释掉(即不关闭HIRC),timer1和uart0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2. 掉电后静态电流仍为10mA,正常应该是几微安才对
进入掉电模式时的程序如下:
        printf("Enter to Power-Down ......\n");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UART0_Close();
                TMR1_Close();

            // Dis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Dis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CLK_Dis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SystemCoreClockUpdate();

    SCB->SCR = 4;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网友A:
没试过关闭这个,都是用内置的玩的。

网友B:
你要看着手册的时钟线设置,应该是后面的外设时钟没有设置对。

楼主:
求教正确的设置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