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赛灵思7系列FPGA的PCIE总线数据管脚是按照什么规律分配的?

楼主:
请问一下赛灵思7系列FPGA的PCIE总线数据管脚是按照什么规律分配的?
如参考设计图中,MGTXTXP0(N0)对应的管脚PCIE_TX3_P(N),可否硬件连接成PCIE_TX0_P(N)?  初次使用PCIE总线,担心硬件连接错了。

官网参考设计图

官网参考设计图

楼主(点评):
或者是用FPGA生成IP核,产生硬件的管脚?类似于DDR3

网友A(2018-03-05):
看看手册上有讲     有个bank分布图  旁边有PCIE标志的

网友A:
建议直接编译试试  这样最好不容易出错

网友B:
考虑组内线序交换,反正我验证过P和N交换是没问题的,还是好好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编译试试  这样最好不容易出错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组内线序交换,反正我验证过P和N交换是没问题的,还是好好看手册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