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能产生1nS脉冲吗?

楼主(2018-03-05):
现在需要做1nS脉冲发生器,FPGA可以做出来吗?
1,据说FPGA主频达不到1GHz,那通过PLL或MCMM可以吗?如果主频到了,FPGA的普通IO口可以胜任这么高频吗?
2,可不可以用FPGA内部GTX(或oserdes)串行收发器编码产生窄脉冲呢,还是这个必须要配合相应的IP核才能用?
3,可不可以用锁相环移相的方法,产生较窄脉宽的连续波形,再取其中一个周期输出可不可行?

4,还有种说法是利用逻辑器件的竞争冒险方式产生的毛刺,把毛刺当成脉冲,这也是一种方案

大神看看以上这四种方案有哪种可行吗?

网友A(点评):
你好,我有个项目要求,要产生3ns的单独一个脉冲,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问题是产生的3ns的周期信号还可以,但是摘出来只要1个3ns高电平脉冲,其脉冲不稳,其周期在2ns到5ns之间波动,求指教

网友B:
1ns脉冲,绝对没有问题。FPGA产生窄脉冲的主要问题是端口的爬坡率不够。
我给一种方案,以供参考。例如要产生1MHz的宽1ns脉冲。
1. 用PLL产生两个50M时钟clk0和clk1,clk1相对于clk0相移9°也就是1ns。
2. 用clk0下降沿触发产生1MHz方波Q
3. 用clk0上升沿读取Q获得A
4. 用clk1上升沿读取Q的非获得B
5. 通过组合逻辑产生输出pul = A and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s脉冲,绝对没有问题。FPGA产生窄脉冲的主要问题是端口的爬坡率不够。
我给一种方案,以供参考。例如要产 ...

大神说的是第三种方案,产生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那这个脉冲性的信号,能不能只取其中一个出来呢?

还有其他几种方案可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是第三种方案,产生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那这个脉冲性的信号,能不能只取其中一个出来呢?

看你的帖子,应该是对这个问题考虑比较成熟了,但是你问只取一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以Q为方波来说明产生的原理,如果Q不是方波,假设就是一个脉冲,只不过是脉冲比较宽,那么就产生一个窄脉冲。如果Q是两个脉冲,那么就产生两个窄脉冲。

其他方案,除了第4种无法控制1ns,其他当然可行。不过必须是差分电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帖子,应该是对这个问题考虑比较成熟了,但是你问只取一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我以Q为方波来说明产生 ...

谢谢大神,我说的取出来一个,意思是,我们实验设备需要一个触发脉冲,而不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来触发信号,还有就是能产生20路,这样的触发信号

网友C:
gtx肯定行

楼主:
那出来的脉冲幅度大概能多大?

网友D:
fpga可以产生1ns脉冲

网友D(2018-08-03):
要考虑 脉宽是否可以动态调整  每次调整的分辨率是多少
需要fpga的特殊设计方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