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请问,如何收藏21ic帖子?

楼主(2018-03-05):
各位同行 前辈,
如何收藏21ic的帖子?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功能。
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也可以用浏览器插件,云笔记或者百度云盘收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浏览器插件,云笔记或者百度云盘收藏等。

非常感谢,之前点过这个地方,观察不够仔细。

谢谢 谢谢。

网友B:
也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网页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通过浏览器进行网页收藏

嗯,谢谢。

网友C:
楼主有啥好东西收藏啊,分享下啊啊

网友D(2018-08-17):
请问楼主,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我的收藏里本来是有以前收藏的一些帖子列表的,现在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收藏进来的了。

谁告诉我,如楼主这个发问要被自己所收藏起来,怎么操作啊?

网友D:
你们就不能直说:  点击”回复”   后面的一串 “.......”  就看到收藏字样了

才看清 二楼沙发的图,若是没有后面的废话我也许第一次看图就明白了。    看来二姨家的人喜欢捉迷藏---------任何简单问题都要复杂化。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zQwMHxkZWM1NGE2M3wxNzYxMTcxMTI4fDB8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就不能直说:  点击”回复”   后面的一串 “.......”  就看到收藏字样了

才看清 二楼沙发的图,若是 ...

因为权限不同,有的使用功能也不一样~我们把大家共有的 常用的功能显示出来啦~可能不常用的就隐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