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问题

楼主(2018-03-05):
(无正文)

网友A:
插座4脚相对1脚为负时,D2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4脚相对1脚为负时,D2关断。

能请教下原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下原理么?

原理就是二极管单向导电啦!
你只要看看二极管两端哪一端电位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就是二极管单向导电啦!
你只要看看二极管两端哪一端电位高即可。

谢谢~

网友B:
阻容降压,需要在第一个电容上并一个释放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需要在第一个电容上并一个释放电阻。

不需要。楼主并没说这是“阻容降压”。

只是楼主电路的参数并非实用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楼主并没说这是“阻容降压”。

只是楼主电路的参数并非实用参数。 ...

哦,没看仔细,看到这个电路就想当然的以为是阻容降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