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软件:STC-ISP Ver6.86* 新版

楼主(2018-03-05):
Ver6.86J (2018-2-9)
  1. STC8系列芯片ISP下载时,增加"在程序区的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的硬件选项

Ver6.86I (2018-1-10)
  1. 软件发布增加精简版(不打包文件)
     下列功能在精简版上不可用:
       a. 不能自动安装U8W驱动功能
       b. 不能安装STC仿真驱动
       c. 不能制作STC仿真芯片
       d. 不能制作U8/U7控制母片
       e. 不能自动升级U8/U7固件
       f. 不能发布项目程序
       g. 不能查看和下载范例代码
       h. 不能查看和复制头文件
       i. 不能查看芯片封装图
   2. 固件版本为7.3.10的STC8A4K系列MCU仿真功能不可用,若需要使用STC8A4K
      系列的MCU的仿真功能,请申请固件版本为7.3.11的样品

Ver6.86H (2017-12-15)
  1. 串口/定时器/软件延时代码产生器改变设置后自动生成示例代码
     (之前的版本在改变设置后均还需要点击生成代码按钮)
  2. 更新软件包中PL2303驱动的版本
  3. 当使用PL2303对STC8系列进行ISP下载时,软件自动选择1200为最
     低波特率,且最高波特率不能选择9600和38400

楼主:
stc-isp-15xx-v6.86L
Ver6.86L (2018-3-23)
  1. 增加STC8F1K08S2系列和STC8F1K08系列

网友A(2018-04-24):
引用 楼主:
stc-isp-15xx-v6.86L
Ver6.86L (2018-3-23)
  1. 增加STC8F1K08S2系列和STC8F1K08系列

我在用USB转串口模块(USB转TTL 3.3V 5V FT232RL模块)进行STC15L204ea程序下载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lz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USB转串口模块(USB转TTL 3.3V 5V FT232RL模块)进行STC15L204ea程序下载时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 ...

STC下载问题的解决汇总:QA.STCISP.COM . 应该可以帮到您。

楼主:
STC-ISP 前几天升级了:

STC-ISP Ver6.86N (2018-5-7)
  1. 调整内部重要测试参数信息的显示

STC-ISP Ver6.86M (2018-5-4)
  1. 下载时增加显示内部重要测试参数信息

楼主:
STC-ISP Ver6.86O (2018-5-14)
  1. 发布项目程序中增加对U8W/U8W-Mini工具进行脱机下载支持使能/禁止脱机功能
(157)

楼主(2018-11-22):
STC-ISP Ver6.86P (2018-11-16)
  1. 增加重复下载次数的选型
  2. 修正STC8A系列发布项目程序中硬件选型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3. 支持STC15U系列在Win10系统下的USB下载
  4. 禁止"IAP15W4K58S4-Student"型号的"用户口令"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ISP Ver6.86P (2018-11-16)
  1. 增加重复下载次数的选型
  2. 修正STC8A系列发布项目程序中硬件选型显 ...

太好,不知道WIN10下的稳定性提高没有,我这里的STC15在WIN10下载经常找不到器件,要重启单片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不知道WIN10下的稳定性提高没有,我这里的STC15在WIN10下载经常找不到器件,要重启单片机才行 ...

在win10 32bit/64bit 下一直都很好用~~~~ :)

楼主:
STC-ISP Ver6.86Q (2018-12-4)
  1. 增加STC8C1K08系列
  2. 增加STC8H1K16系列

楼主:
引用 楼主:
STC-ISP Ver6.86Q (2018-12-4)
  1. 增加STC8C1K08系列
  2. 增加STC8H1K16系列

Ver6.86R (2018-12-6)
  1. 开启STC8H1K28用户自定义EEPROM大小的功能

网友C(2018-12-24):
在官网找了好久都没有,才在这里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官网找了好久都没有,才在这里找到,谢谢。

不会吧,STC 官网 www.****ducst.com, 右上角啊。我的就是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STC 官网 www.****ducst.com, 右上角啊。我的就是从官网下载的。。。

这才是官网吧。
http://www.****ducst/

网友E:
增加了什么新功能了

楼主(2019-02-08):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官网吧。
http://www.****ducst/

都是,但推荐使用www.****ducst.com, 速度最快。 其实其他域名下载软件的都是链接到****ducst.com的。(自己看url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了什么新功能了

见官方的说明: http://www.****ducst.com/STCISP/STC-ISP-UPDATE.TXT

楼主:
传个第3方修改了的无弹窗版 STC-ISP 6.86R版吧,方便很多。不明白官方为何不设置为不再弹出?

网友F:
去年接了个改代码的活,搜索下载了这个STC ISP,一打开就看到标题栏上的“本软件定价6000元,可先试用”,口水都喷到屏幕上了……

姚老板实乃电工界的逗13……网站、手册、软件里都充满了段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年接了个改代码的活,搜索下载了这个STC ISP,一打开就看到标题栏上的“本软件定价6000元,可先试用”, ...

你用过他的芯片就知道就是这个风格,不用劝了,就是这样的....(有优点也也有缺点)

网友H(2019-03-11):
下载了最新版本的V6.86,但是还是显示请及时更新,下载最新版本,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了最新版本的V6.86,但是还是显示请及时更新,下载最新版本,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

什么版本?目前最新是STC-ISP V6.86R, ***.COM官网及本贴均可下载。
另:有时STC-ISP 下载程序不成功也会提示“检查有否新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版本?目前最新是STC-ISP V6.86R, ***.COM官网及本贴均可下载。
另:有时STC-ISP 下载程序不 ...

现在官网又6.86F了,这个版本没有没问题吧,我都下载到O\P版本了,不知道这个F版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官网又6.86F了,这个版本没有没问题吧,我都下载到O\P版本了,不知道这个F版怎么样。 ...

www.****ducst.com官网最新是 V6.86R 啊。(可能****ducst没更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www.****ducst.com官网最新是 V6.86R 啊。(可能****ducst没更新)

我一直上的是**网站,上次上去的时候看到6.86f,看了我下载的STC-ISP,结果有6.86O版本,以为是写错了,应该是6.87F了。

据悉STC-ISP V6.67版目前还没有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8H04A10-SOP8,出来了, 淘宝上有出售了.

假的,赛猿就不要蹭热度了,很LOW!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8H04A10-SOP8,出来了, 淘宝上有出售了.

本来不想怎么撕的,赛猿官网连32位机是什么都不知道,93F系列数据手册乱写一气,说比1T的51快一倍,但连自己的92F 都快不了多少。更是比C8051F的1T 单片机还慢,打脸不????STC8H04A10还没发布,不要那么LOW,自己推广吧,不要那么LOW就会乱蹭热度。:(

楼主(2019-06-11):
STC-ISP Ver6.86S (2019-5-28)
  1. 增加GX8S003系列
  2. U8W工具支持脱机下载STC8C/STC8H/GX8S系列
  3. 更新KEIL中的CDB文件(芯片选型文件)
  4. 仿真驱动程序版本更新为v1.09
  5. 修正脱机下载STC8A/STC8F系列单片机后,
     检测MCU选项时显示工作频率不正确的问题

(2786)

stc-isp-15xx-v6.86s(nopop).zip

楼主(2019-10-20):
STC-ISP Ver6.86U (2019-10-16)
  1. 修正STC8G1K08系列低压复位门槛电压列表
  2. 更新Keil的CDB文件(增加STC8G1K08系列)
  3. 修正STC8G1K08系列管脚图

Ver6.86T (2019-10-9)
  1. 修正进行"区域填充"时会清掉部分原数据的问题
  2. 增加读取网卡MAC地址功能
  3. 增加STC8G1K08系列

Ver6.86S (2019-5-28)
  1. 增加GX8S003系列
  2. U8W工具支持脱机下载STC8C/STC8H/GX8S系列
  3. 更新KEIL中的CDB文件(芯片选型文件)
  4. 仿真驱动程序版本更新为v1.09
  5. 修正脱机下载STC8A/STC8F系列单片机后,
     检测MCU选项时显示工作频率不正确的问题

(4183)

stc-isp-15xx-v6.86u(无PL2303弹窗版,送小工具)191016.rar

楼主(2019-12-22):
stc-isp-15xx-v6.86v.rar  191221新版。(但相关新功能我没找到菜单在哪 ...)

(4644)

网友J:
同一根串口线,同一块电路板,用stcISP直接下载程序,每次都失败,可是,如果用isp发布项目,大部分时候就可以下载成功。换一根串口线,无论那种方式下载都是成功的,厂家技术支持梁工说,“你的板子硬件电路有问题!”我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一根串口线,同一块电路板,用stcISP直接下载程序,每次都失败,可是,如果用isp发布项目,大部分时候就 ...

重点是原文的:【...换一根串口线,无论那种....】. 据此,我认为是串口线的问题,刚好在临界点上导致下载不成功。其实要确认也很容易,使用示波器检查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重点是原文的:【...换一根串口线,无论那种....】. 据此,我认为是串口线的问题,刚好在临界点上导致下 ...

串口线固然有区别,发布项目生成的工具多数情况可以下载,所以,我是希望stc改进一下软件,增加容错,至少就像发布项目生成的exe那样有点容错

楼主(2020-02-19):
STC-ISP Ver6.86W (2020-2-18)
  1. 增加STC8H1K08系列
  2. 增加STC8G2K64S4P45系列

(4964)

楼主:
大版本升级:
STC-ISP Ver6.87 (2020-2-25)
  1. 增加STC8H1K08系列
  2. 增加STC8G2K64S4系列
  3. 增加STC8G1K17型号
  4. U8W工具支持STC8G/STC8H脱机下载
  5. 更新选型价格表
  6. 更新封装脚位图

(4999)

楼主:
STC-ISP Ver6.87B (2020-2-28)
  1. 增加STC8G2K64S2系列
  2. 修正STC15F2K/STC15L2K系列低压复位列表
  3. 修正STC15F104W/STC15L104W系列低压复位列表

(5029)

stc-isp-15xx-v6.87B(200228更新).rar

楼主(2020-03-27):
STC-ISP Ver6.87C (2020-3-24)
  1. 修正"官方网站资源"中无法打开官网的问题
  2. 增加STC8H1K28系列
  3. 增加STC8G1K08T系列
  4. 增加STC8G1K08-8PIN系列
  5. 增加STC8G1K08A-8PIN系列
  6. 增加STC8G系列和STC8H系列的头文件

(5194)

网友K:
如何去掉弹出窗口,实在是很烦人

楼主:
STC-ISP Ver6.87D (2020-4-16)
  1. 增加STC8H8K64U系列
  2. 增加STC8H8K64U系列硬件USB下载功能

(5293)

stc-isp-15xx-v6.87D(200416增硬件USB下载).rar

楼主:
前天申请到STC8H的样片(**为TST:即测试版),准备试试USB硬件下载。 :)

(5351)

楼主(2020-05-21):
Ver6.87F (2020-5-11)
  1. 更新软件包中的CH340和PL2303的USB转串口驱动
  2. 发布项目程序增加登录密码选项

Ver6.87E (2020-4-27)
  1. 增加STC8H3K64S2系列
  2. 增加STC8H3K64S4系列
  3. 增加STC8H8K64U系列用户模式接收USB下载命令
     后不断电自动USB下载功能(不需要P3.2接地)

(5473)

楼主:
Ver6.87H (2020-5-29)
  1. 增加USB下载时ID号加密功能和自动增量功能
  2. 更新选型与价格表
  3. 头文件中增加用户寄存器F1的定义
  4. 修正发布项目程序无法运行的问题
  5. 串口助手中增加发送回车换行符功能
  6. 串口助手的多字符串增加转义字符的支持

(5516)

stc-isp-15xx-v6.87H(main).rar

楼主(2020-08-07):
Ver6.87L (2020-8-6)
  1. 增加STC12H1K08系列
  2. 增加STC8H2K64T系列
  3. U8W/U8W-Mini已支持对STC8H2K64T系列进行在线和脱机下载
  4. U8W/U8W-Mini已支持对STC12H1K08系列进行在线和脱机下载
     (注意使用U8W进行下载时需要正确选择封装引脚数)
  5. 更新Keil的CDB文件
    (增加STC12H1K08系列)
    (增加STC8H2K64T系列)

Ver6.87K (2020-7-14)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37
     U8W/U8W-Mini增加直通模式
     U8W/U8W-Mini实现USB转串口直通模式的方法:
     1.1. 首先U8W/U8W-Mini固件必须升级到v1.37及以上版本
     1.2. U8W/U8W-Mini上电后为正常下载模式,此时按住工具
          上的Key1(下载)按键不要松开,再按一下Key2
         (电源)按键,然后放开Key2(电源)按键 后,
          再松开Key1(下载)按键,U8W/U8W-Mini 会进入USB
          转串口直通模式。
     1.3. 进入直通模式的U8W/U8W-Mini工具只是简单的USB转串口
          不具备脱机下载功能,若需要恢复U8W/U8W-Mini的原有
          功能,只需要再次单独按一下Key2(电源)按键 即可

(5831)

stc-isp-15xx-v6.87L(200806).rar

楼主:
Ver6.87M (2020-8-21)
  1. 发布下载软件简化版版本(运行时不需要管理员权限)
     可防止被杀毒软件误报错

(5926)

stc-isp-15xx-v6.87M-tiny(200821).rar

楼主:
STC-ISP Ver6.87N (2020-9-4)
  1. 用户接口的数据缓冲区大小扩展为2K字节
  2. 固件版本为7.3.12x以及后续版本的STC8系列芯片
     下载时添加的重要测试参数扩展为21字节,新增
     20MHz,27MHz,30MHz,33.1776MHz,35MHz和36.864MHz
     的IRC测试参数
  3.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38
     (脱机下载时同步支持上面两个功能)
  4. 取消软件中的所有示例代码和头文件的编辑功能
     防止被误修改,代码复制以及文件保存功能维持不变

请测试
(5974)

刚在STC官网看到,这个V6.87N是测试版,请注意使用。

楼主(2020-09-15):
STC-ISP Ver6.87O (2020-9-15)
  1. 解决发布项目程序无法设置用户口令的问题

(6020)

楼主(2020-10-17):
stc-isp Ver6.87P (2020-10-16)
  1. 解决下载文件时会出现网址不正确的问题
  2. 增加HID调试助手工具
  3. 增加芯片型号查找功能(单击 界面左上角【芯片型号】按钮进行查找)
  4. 范例程序列表内容自动根据界面的中英文进行切换
  5. 增加STC8C2K64S4系列

(6103)

stc-isp-15xx-v6.87P(201016增HID助手).zip

楼主(2020-11-26):
STC-ISP Ver6.87R (2020-11-25)
  1. 修正安装Keil仿真驱动会失败的问题

STC-ISP Ver6.87Q (2020-11-24)
  1. 增加STC8C2K64S2系列
  2. 增加STC16F40K128系列

(6285)

stc-isp-15xx-v6.87R(支持STC16;修复仿真驱动).zip

楼主(2021-01-16):
Ver6.88 (2021-1-6)
1. 智能选择485控制端口及控制电平
2. 修正STC8G1K17/STC8H1K17/STC8H1K28型号     使用U8W脱机下载时EEPROM操作异常的问题
(触发自动更新提示)

楼主(2021-04-10):
引用 楼主:
Ver6.88 (2021-1-6)
1. 智能选择485控制端口及控制电平
2. 修正STC8G1K17/STC8H1K17/STC8H1K28型号     使 ...

Ver6.88C (2021-4-7)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42
     (U8W编程器默认使用LED显示模式1)
  2. 增加IAP15W414AS型号
  3. 增加IAP15W4K62S4型号
  4. 增加调节频率和编程硬件选项开关

Ver6.88B (2021-3-17)
  1. 脱机下载板U7/U8固件更新为v1.41
     (解决脱机下载时自动增量重复的问题)
  2. 加载的HEX文件出现地址重叠时进行错误提示
  3. 增加U8W编程器的LED显示模式2
  4. 增加菜单功能和快捷键功能
  5. 增加项目文件管理功能
  6. 增加配置文件管理功能
  7. 解决使能部分型号的自动增量功能时应用程序会异常关闭的问题
(6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