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uMaker Tomato 初上电

楼主(2018-03-05):
第一步:安装串口驱动程序
文件:
第二步:插上开发板。等驱动成功,在设备管理器先看看串口号,我的COM26
第三步:打开串口工具,并配置好。我用的putty
点击open,进入通讯界面
第四步,复位开发板
Error????为何?
因为还没有插上带系统的sd卡

楼主:
按照手册说明,把系统映像压缩包解压,把文件复制到存储卡。插上开发板,再按复位。。。。没成功???

楼主:
继续研究中。。。

楼主:
经过翻看手册,尝试了N个tf卡。原因找到了,mcu挑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翻看手册,尝试了N个tf卡。原因找到了,mcu挑卡

怎么个挑法啊?

楼主:
找了一堆卡,也没有手册里列出来的型号。经过尝试,闪迪的8G tf卡可以,金士顿的8G不行,之前买手机带的诺基亚512M的也不行,还有其他品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翻看手册,尝试了N个tf卡。原因找到了,mcu挑卡

挑卡,也可能是开发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堆卡,也没有手册里列出来的型号。经过尝试,闪迪的8G tf卡可以,金士顿的8G不行,之前买手机带的 ...

你也真是卡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真是卡多啊。。。

幸亏卡多,不然就被卡住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亏卡多,不然就被卡住进行不下去了

还是得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