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百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存在,请版主删此贴,谢谢

楼主:
一直没搞明白,并联谐振电路中,RLC却是物理串联的;而串联谐振电路的RLC又是物理并联的?为什么?

求科普  谢谢
明白了,是百度的相关内容是错的.本贴封闭

网友A(点评):
要删帖吗?

楼主(2018-03-06):
妈的这不是玩俺们搬砖头的吗?为啥不能把物理串联的就叫串联谐振,物理并联的就叫并联谐振呢?

网友B:
没有看懂,并联的方式连接LC(R)不就是并联谐振吗?

网友C:
我怎么查到的是RLC串联谐振在物理上是串联,RLC并联谐振在物理上是并联?

网友D:
你搞错了了吧
串联和并联都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了吧
串联和并联都有呀

什么叫串联和并联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串联和并联都有?

串联谐振,三者串联,并联谐振三者并联或者LC并联,R串在L上;

网友E(2019-03-19):
并联谐振三者并联或者LC并联,R串在L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