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CC2640R2-LaunchPad试用]+体验低功耗蓝牙协议栈3:IAR编译项目

楼主(2018-03-06):
上篇利用TI提供的免安装编译环境CCS Cloud进行了项目的验证,在使用CCS Cloud编译项目时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有时候无法打开界面编译项目,而且CCS Cloud在默认环境下会被防火墙屏蔽,尤其是360经常性的阻止环境中的插件运行,导致项目常常出现编译链接失败的状况。

鉴于上述情况,本贴开始Developing with IAR桌面程序项目开发之旅。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之前使用的是IAR for ARM 7.1版本的编译环境无法进行cc2640r2项目的开发,欲进行cc2640r2的项目开发必须将IAR for ARM版本升级到7.6+。本人使用的IAR版本:EWARM-8.11.1,SDK版本: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

注意:SDK的安装路径最好采用默认的安装路径,下文介绍原因。

二、导入项目工程
      打开IAR for ARM软件,通过 File->Open Workspace打开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simple_peripheral\tirtos\iar目录下的simple_peripheral.eww文件(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项目工程之后还需要导入描述项目的参数变量配置集合,通过IAR菜单栏的Tools->Configure Custom Argument Variables打开simple_peripheral.custom_argvars文件(该文件路径: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50_00_58\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simple_peripheral\tirtos\iar),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看上图中关于变量的设置,在TI给出的设置文件中使用的是绝对路径,所以在初次使用TI的SDK是最后将其安装在默认路径下,否则编译时会出现错误。

在设置完成之后,先选中工作空间的cc2640r2lp_stack工程将其编译成stack库,在编译该项目时会报出很多的错误。如下图所示

查看这些错误发现都是找不到变量导致的,打开报错文件并找到该变量时发现变量的定义是有条件的,如下图所示。

而变量的使用却是没有条件的,如下图

打开工程的选项卡看到在编译环境中定义了STACK_LIBRARY宏,但是变量的定义是在未定义宏时才是有效,这才导致了变量定义找不到。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抢个沙发先,坐等更新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IAR里面如何构建一个自己的蓝牙例程?在CCS里面可以将SDK的蓝牙例程导入到自己的工作空间,脱离SDK构建属于自己的APP代码,但在IAR像这样直接打开SDK的工程,如果要进行开发,不就等于在SDK上直接做代码修改吗?

楼主(点评):
我是为了方便直接打开了SDK的工程。如果是做开发,可以在IAR中脱离SDK构建属于自己的APP代码,在IAR中做好设置就可以啦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想请问下大致上是怎么操作呢?因为蓝牙还涉及到STACK的工程,不是很明白怎样构建一个脱离SDK的完整蓝牙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