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

楼主(2018-03-06):
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特性

一.串联谐振电路:当外来频率加于一串联谐振电路时,它有以下特性:

1.当外加频率等于其谐振频率时其电路阻抗呈纯电阻性,且有最少值,它这个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叫做陷波器.

2.当外加频率高于其谐振频率时,电路阻抗呈感性,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

3.当外加频率低于其谐振频率时,这时电路呈容性,相当于一个电容.

二.并;联谐振电路:当外来频率加于一并联谐振电路时,它有以下特性:

1.当外加频率等于其谐振频率时其电路阻抗呈纯电阻性,且有最大值,它这个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叫做选频电路.

2.当外加频率高于其谐振频率时,电路阻抗呈容性,相当于一个电容.

3.当外加频率低于其谐振频率时,这时电路呈感性,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

所以当串联或并联谐振电路不是调节在信号频率点时,信号通过它将会产生相移.(即相位失真)

网友A:
"1.当外加频率等于其谐振频率时其电路阻抗呈纯电阻性,且有最大值,它这个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叫做选频电路"
   LC并联谐振输出正弦波的相位同步于输入信号,才能保持频率不变。现在问题是,诸多外加信号频率不同,相位各异,而LC回路并没有相关相位控制电路,为什么输出正弦波相位会与共振频率同步?假如仅仅是谐振的原因就可以实现,那么其它波形(例如矩形波)能否谐振得到同样的效果?不知道楼主对此问题有没有研究过,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