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DAC0832 典型D/A转换器芯片

楼主(2018-03-06):
DAC0832 典型D/A转换器芯片

DAC0832是一个8位D/A转换器芯片,单电源供电,从+5V~+15V均可正常工作,基准电压的范围为±10V,电流建立时间为1µs,CMOS工艺,低功耗20mm。其内部结构如图所示,它由1个8位输入寄存器、1个8位DAC寄存器和1个8位D/A转换器组成和引脚排列如图所示。
DAC0832的内部结构      DAC0832引脚图功能
该D/A转换器为20引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各引脚含义如下:

(1)D7~D0——转换数据输入。
(2)CS——片选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
(3)ILE——数据锁存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4)WR1——第一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该信号与ILE 信号共同控制输入寄存器是数据直通方式还是数据锁存方式:当ILE=1和XFER=0时,为输入寄存器直通方式;当ILE=1和WR1 =1时,为输入寄存器锁存方式。
(5) WR2 ——第2写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该信号与信号合在一起控制DAC寄存器是数据直通方式还是数据锁存方式:当 WR2=0和XFER=0时,为DAC寄存器直通方式; 当WR2=1和XFER=0时,为DAC寄存器锁存方式。
(6)XFER——数据传送控制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 。
(7)Iout2——电流输出“1”。当数据为全“1”时,输出电流最大;         为全“0”时输出电流最小。
(8)Iout2——电流输出“2”。
  DAC转换器的特性之一是:Iout1 +Iout2=常数。
(9)Rfb——反馈电阻端
    既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端,电阻(15KΩ)已固化在芯片中。因为DAC0832是电流输出型D/A转换器,为得到电压的转换输出,使用时需在两个电流输出端接运算放大器,Rfb  即为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电阻,运算放大器的接法如图9.3所示。
(10)Vref——基准电压,是外加高精度电压源,与芯片内的电 阻网络相连接,该电压可正可负,范围为-10V~+10V.
(11)DGND——数字地
(12)AGND——模拟地

DAC0832工作方式

   DAC0832利用WR1 、 WR2 、ILE、XFER 控制信号可以构成三种不同的工作方式。
1) 直通方式—— WR1= WR2 =0时,数据可以从输入端经 两       个寄存器直接进入D/A转换器。
2)单缓冲方式—— 两个寄存器之一始终处于直通,即WR1=0或WR2=0,另一个寄存器处于受控状态。
3)双缓冲方式—— 两个寄存器均处于受控状态。这种 工作方式适合于多模拟信号同时输出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