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到了,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8-03-06):
昨天晚上我就拿到了。
先上个照片:

然后我装了驱动及Keil识别圣心芯片的驱动。

然后我编个小程序,想点个灯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void main()
{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晶振起振
     CLKSWR = 0x53;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内部高频RC 8分频,Fosc=4MHz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0;                                                //Fosc 0分频得到Fcpu,Fcpu=4MHz

        P1M0 = 0x38;
        P1_0 = 0;
         while(1);
}
当我编译通过往板子下时出现如下:

我量了一下,HC-LINK的输出就是VCC,根本就没有。也就是零伏,大家都什么情况,难道我这次中奖了,就我一个坏的????

问题解决,看下第二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3012-1-1.html

网友A:
keil里面   仿真器要设置过   设置仿真器输出电压
仔细看 《HC-LINK工具用户手册》  5.2硬件设置  这个章节

建议好好看看手册,不要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   仿真器要设置过   设置仿真器输出电压
仔细看 《HC-LINK工具用户手册》  5.2硬件设置  这个章节 ...

我用外部供电及ISP下载,都是一样

网友B:
开发板上两个开关都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上两个开关都打开了吗

打开的,MCU ON ,供电是USB 5V

网友C:
开发器上的开关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器上的开关正确否?

正确,同大家的照片一样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开的,MCU ON ,供电是USB 5V

USB 那个开关要打到link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那个开关要打到link档。

不好用我才用外部供电的

楼主:
开始看了你给的那个链接的帖子,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后来有次实在不耐烦了,点了下配置中的 恢复默认,再选下 仿真器供电,点debug仿真,OK了...

网友E(2018-05-05):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后来有次实在不耐烦了,点了下配置中的 恢复默认,再选下 仿真器供电,点debug仿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