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Map 台阶仪 探针更换方法

楼主(2018-03-06):
更换探针的说明

1. 将探针传感器头(黑盒子)取下。倒放于桌面。
    取下时注意,手掌不要碰到探针。

2. 用十字螺丝刀取下,下面板上所有的固定螺丝。

3. 撬开下面板。
4. 用手捏住探针一端,另一个手捏住传感器固定端,轻轻拔下探针。
5. 取出新的探针,捏住探针一端,另一手扶住传感器固定端,轻轻插上探针。插到底。
    注意拿下和插入探针时,尽量避免左右晃动探针。

6. 安装下面板。用螺丝刀固定所有螺丝。
7. 将传感器头装回到设备上。 开始做传感器标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zdzsgfsd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zdsgbfdxxz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zxfdhgchuyg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yrrrgvjhik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sazdfxzgfxdh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fdxhbfghg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wxFamouset
或者联系邮箱:;电话:0510-82325663
提供更多技术服务 ...

fdgaWQ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