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没有参数的图大概是什么功能吗?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06):
楼主至少说说这是做什么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至少说说这是做什么用的电路

考试用的,提前给出裸图,考试之前只能自己分析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图片上的电路是两个电路还是一个电路,我就当是两个电路吧,上面的暂时没看明白,下面的那个电路有点像是音频放大电路,,我是从芯片判断出来的,根据图上画的芯片外接连接图来看,芯片可能是LM386.不知道对不对?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图片上的电路是两个电路还是一个电路,我就当是两个电路吧,上面的暂时没看明白,下面的那个电路有 ...

是音频功放,但是功放前面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C:
第2个图的第一个运放是比较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个图的第一个运放是比较放大吗?

RC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D(2019-03-19):
但是功放前面的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