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威纶触摸屏发送modbus rtu 的数据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8-03-06):
威纶触摸屏和51单片机用modbus  rtu格式通讯,我想请教,在此协议下,触摸屏发出的数据格式是什么?尤其是含不含CRC  校验码。
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看触摸屏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按手册来。

网友B:
直接看modbus协议,大家都是按协议执行的。

网友C:
MODBUS_RTU必须带CRC校验码,别多想了。

网友D:
看手册,一般必须带CRC

网友E:
既然是明确说明 RTU,  那就必须带 CRC 校验,  其实 CRC 校验不麻烦, 网上能找到大量的有价值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