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Laser驱动保护电路

楼主(2018-03-06):
图是一种激光器的驱动及保护电路,驱动就不说了,主要看看它的保护电路

楼主:
1、硬件+软件保护:激光器的驱动电流I乘以R0,等于U2A2号脚的电压,小于Threshokd的话,U2A输出高电平,继电器K工作,K1接5V电源;如果有浪涌,电压大于Threshokd的话,U2A输出低电平,继电器K不工作,K1接GND,并且产生中断,不使能驱动信号。
2、纯软件保护:ADC一直采R0上的电压,和设定值相比较,误差过大的话,不使能激光驱动

网友A:
挺好的电路

有点巧妙呢,一篇文章上看到的

楼主:
自己的帖子踩一踩,涨涨经验

楼主:
求翻牌+提问的问题”,并@蝴蝶泉2018

网友B(2019-02-19):
怎么解决或降低dc —dc激光电源 开关打开瞬间的瞬态电压????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或降低dc —dc激光电源 开关打开瞬间的瞬态电压????  求教

加个硬件延时

网友B:
用了555 延时 效果不明显  大佬有没有延时的电路图  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硬件+软件保护:激光器的驱动电流I乘以R0,等于U2A2号脚的电压,小于Threshokd的话,U2A输出高电平,继 ...

你说的驱动电流是由Vin/R0决定的。如果Vin增加,则会使驱动电流增加,所以只要保证Vin稳定即可、5V电压不会影响驱动电流。

网友C:
恕我直言,你的设计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