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将IAR程序移植到keil5里

楼主(2018-03-06):
IAR程序的库还是3.5以前的版本

网友A:
这个困难了。。

今天试了一次好多报错

网友A:
要看用的什么库,如果跟IAR无关的可以

里面用了以前版本的NVIC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C:
最简答就是使用宏定义。

网友D:
可以移植的,网上的代码都有。

网友E:
C语言的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F:
你要移植什么程序?

网友B:
不过都是c语言代码差不多的。

网友C:
把代码使用宏定义,都可以实现移植。

网友D:
ST的代码都是可以keil和IAR使用一个的。

网友E:
外部的库代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基础代码网上都有的,不用移植。

网友G:
最主要是一些开发环境的宏定义不同,你可以用keil编译,哪里有问题改哪里。我之前在两个ide移植过msp430的代码

网友H:
IAR与keil的宏定义不一样的,用的库一样就好啦,实在不行就直接复制粘贴就好啦

网友I:
与编辑器无关,几乎直接拿过去即可。

网友J:
直接添加c语言就行。

网友K:
你需要移植什么程序?

网友L:
这个就是编译环境的不同而已。

网友M:
你要移植什么程序呢?

网友N:
使用的是固件库开发的?

网友J:
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K:
固件库都是一样,程序基本一样。

网友L:
程序的设置方式差不多

网友N:
IAR和keil的固件库一样的。

网友M:
你参考一下ST的原厂的程序。

网友O:
如果都是3.5库的话移植就非常方便了,把相关头文件和源文件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C语言的代码可以实现。

.............

网友Q:
还好吧,但要知道自己改了什么,反正和iar关系不大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看官方的例子,好像没有任何关系,重新建立工程,添加进去源文件就可以

网友R(2018-07-26):
stm8移植到N76E003需要修改程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