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稳压管的电路原理居然是这样?涨知识了!

楼主(2018-03-06):
之前的理解太肤浅了,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管子的端电压几乎不变,这只是从特性曲线上看出来了,在稳压管稳压电路中,更深层次的意义其实是利用稳压管反向特性以补偿电路中由于电网电压导致ui的波动,负载电阻变化导致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引起uo的变化。

楼主:
图片出自童老师的模电书 第四版 530到531页

网友A:
教材上讲的还是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材上讲的还是很详细的

是的 我还一直以为教材这样理解有问题 看了一天才发现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还一直以为教材这样理解有问题 看了一天才发现原来如此

这种常规的解释方法,本来就很坑爹,因为它是定性分析时,用所谓的急剧变化等词语暗示变化程度大小,初学者不敏感;二来输入电压变化时,几乎所有电压电流都在变,有的变化趋势还时相同的,初学时不容易理解分析顺序。

这个问题是在第10章讲到的,此时明显该用线性小信号模型分析,超级简单,容易理解。如果是在前两章讲到的,这样分析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C:
跟物理特性有关,改变了外在的VI描述,数学表述为斜率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常规的解释方法,本来就很坑爹,因为它是定性分析时,用所谓的急剧变化等词语暗示变化程度大小,初 ...

是的

网友D:
那二极管正向偏置可以稳压吗

楼主(点评):
正向肯定不行 会导致电路短路 反向也不行 会击穿 必须稳压管啊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怎么换成正偏就短路了,求解?反向击穿怎么又不行了,那你看下书上稳压管工作在哪个区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二极管是哪个?是指稳压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