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没有大神帮小弟看看为啥这个MOS管损坏了,跪求

楼主(2018-03-06):
在一个手持设备中使用了这个电路。这是一个自锁启动的开机电路,就是用一个按钮配合单片机程序实现系统的上电和断电。供电的电池是3.7V的锂电池。之前测试没有问题。但是量产后发现有很多产品是这个MOS管坏了。不知道为啥。求解

xch
关机时容易烧掉

网友A:
我猜测你电路上VCC后端有一个大电容吧

网友B:
MOS管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容性负载,上电瞬间MOS管被瞬间导通,上电瞬间电容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使得MOS烧坏了,红圈处穿个小电阻可能会有改善,(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个电路开太快,关太慢,坏正常。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开启的时候GS电流大,关断的时DS发热严重

网友D:
用后再坏,还是贴片机下来后,就环,第一种情况,是设计的问题,第二种,生产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容性负载,上电瞬间MOS管被瞬间导通,上电瞬间电容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使得MOS ...

我把R14阻值加大,会不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开太快,关太慢,坏正常。

请问我把R14的电阻阻值增加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你电路上VCC后端有一个大电容吧

没有,就是工作电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R14阻值加大,会不会也可以

R13减小到10K; R14增加到1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R14阻值加大,会不会也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希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3减小到10K; R14增加到1K。

有没有什么说法呢?模电不是很懂。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说法呢?模电不是很懂。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让开慢点,关快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OS管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容性负载,上电瞬间MOS管被瞬间导通,上电瞬间电容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使得MOS ...

感谢,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G:
Q2找一个电流大一些的,单次功耗大一些的。
如果要分析损坏原因,需要测试一下电压电流波形,计算一下瞬间电流瞬间功耗是否超标。

网友H:
mos质量是不是差,你的电压又不高

网友I:
请问下楼主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没看明白q2怎么开和关

网友: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A:
多半是后端容性负载所致,加大R14到10K,并在mos管栅极加一颗UF级的对地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或者找一电流更大的mos管

网友J:
大神,讲解一下这个图的原理,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K:
R13两端并一个1uf左右的陶瓷电容 减小启动瞬间MOS上的瞬间电流

我感觉这个方法不错,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L: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BAT_IN后面串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M:
开关速度太慢。开关过程峰值功耗可以这木羊算:lp x Vcc/2

网友N:
请问D3是干啥用的?楼主

网友L:
工程师心酸啊

网友O:
就是Q2过流挂了,电流从S->G->R14->Q4(D3)-> GND

网友P: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Q:
在G极串个2k左右的额电阻就没问题了,我们用的也是这种开关机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R:
可能MOS管质量太差,所致,电压都不高。

网友S:
我没看到充电部分电路。猜测一下,电池没电的时候,插上外电,VCC通过Q2的体二极管倒灌电流给电池充电,体二极管过流导致损坏。这个MOS管的体二极管过电流才1个安培。如果是这个原因,就是设计失误了。还有就是R14的阻值不恰当,1k可以。

网友T:
R14增大到2K.

楼主:
统一回复,我的解决办法是在R13并联了一个100nF的电容,把R14更换成了10K,然后在G极接了一个6.0V的ESD,防止静电,在按钮那里也加了一个ESD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没看明白q2怎么开和关

这是一个和单片机配合用的一键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关速度太慢。开关过程峰值功耗可以这木羊算:lp x Vcc/2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D3是干啥用的?楼主

按钮按下去之后系统就会供电,这时候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引脚代替按钮的功能。系统就锁住了,一直有电

网友A:
R14换成10K,在R13两端并联上一个1uf的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前提是可以容忍mosfet的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