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会影响电源电压吗,为什么测得电压只有4V

楼主(2018-03-06):
因为线路板上使用的是stm8,听说新塘N76E003可以兼容,但是选择发现焊上N76E003后,导致我整个回路电压只有4V左右。这个问题还真无法解释。

楼主:
原先使用STM8的时候,电压可以稳定在5V

网友A:
引脚兼容,不代表引脚全部功能兼容,尤其是新唐蛋疼的引脚三态。看看是不是初始化后引脚状态的问题。一次使用ATmega8,没注意焊成了8L ,直接把电压拉成3.3V。

网友B(2018-04-22):
你用5V电源,换了个单片机还能给你拉低到4?

网友C:
不太懂,新唐的不是支持宽电压的吗

网友:
不会影响,你看看是不是电路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