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矢量控制经PARK变换后得的I=(Im*Im+It*It)是不是变频器输出电..

楼主:
采用上图这套公式,那么I=sqrt(Im*Im+It*It)是输出电流有效值还是电流有效值得根3倍?求高手赐教

网友A(2018-03-16):
Im It 这是什么书上的写法, 现在矢量控制都写成 Id Iq 的.
你这个公式应该还要开方吧

网友B(2018-04-28):
线电流的平方

网友C:
德国TRINAMIC推出了一款FOC硬件控制芯片 型号TMC4671 将电流环FOC,速度环  位置环都集成在硬件里面了  省去写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