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收到社区发出的板子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
很高兴收到芯圣送的开发板,除了开发板还有一个仿真器与5片备用的HC89S003F4芯片。板子小巧玲珑挺美观的。拿到手就迫不及待的下载了相关的手册开始阅读。首先按照步骤安装了HC-LINK的驱动,打开kile软件创建工程果然看到了holychip的芯片包。然后就是配置软件环境,配置完成后插上HC-LINK,HC-LINK蓝色的小灯亮起,但是将HC-LINK连接到开发板却没有任何反应,看到开发板上有个USB接口,于是将HC-LINK取下插入开发板,开发板上的小灯开始闪烁,看来这个HC-LINK不能为开发板提供电源,于是开始看电路图验证我的猜想。

楼主(2018-03-06):
电源部分点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可以看到电源可以使用K2与K3切换的,如果开关位置拔得不正确是无法为单片机供电的,我的板子默认拔到的3.3V供电,因此我使用电源线直接连接后能正常工作,于是我窃喜,拨一下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于是马上连接HC-LINK,可是当我拨动开关到+5/3.3V单片机依然无**常工作。本想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但是最近搬家,工具都搬走了。又没有多的电源线,只能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继续下面的测试了。

网友A:
holychip的芯片包  驱动 这些 哪下载???

网友B:
进入仿真调试状态,hc-link就会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ychip的芯片包  驱动 这些 哪下载???

官网上有的,在下载工具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仿真调试状态,hc-link就会供电了

我按照PDF文档设置好了,但是进入仿真就提升设备未连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PDF文档设置好了,但是进入仿真就提升设备未连接是怎么回事呢

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我装的C51的9.6版,会不会和开发环境 有关

网友C:
你要在KEIL点击仿真调试后,HC_LINK才会开始给底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