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emi测试垂直数据无法通过!

楼主(2018-03-06):
兄弟在送检一款电力控制器,EMI的垂直结果超标,检测员说水平结果还可以。经整改后仍然超标,求救!
所用电源模块为金升阳的2款ACDC,分别出5V(给CPU系统),24V。后续有2款DCDC,分别从前端的24V取输入,给模拟系统和继电器系统供电。

请大神帮助,如何改进垂直EMI结果。
谢谢。

楼主:
附图为原始版,后来在LN的最前端割线,加了一级共模电感,在后续的DCDC的输入输出间加了Y电容,效果略微改善,但达标差距仍然较大。

随后发现自己用的所谓的Y电容只是普通的瓷片电容,不知道Y电容的错用,对EMI是否有较大影响?现在每次测试都是上千元的,想经过足够改善后再进行下一次。
感谢。

网友A:
保险丝过来,并安规电容,2个Y电容到大地,压敏 、加个LC 滤波,串共模电感 并电解 进电源模块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过来,并安规电容,2个Y电容到大地,压敏 、加个LC 滤波,串共模电感 并电解 进电源模块应该就差不多 ...

好的,谢谢。
我试试。
加锡箔包裹,是否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过来,并安规电容,2个Y电容到大地,压敏 、加个LC 滤波,串共模电感 并电解 进电源模块应该就差不多 ...

LN供电,显然无法并电解电容,只能加个高压瓷片电容了。

网友A:
共模后面是桥式整流 然后并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后面是桥式整流 然后并电解

我的确是带了整流和大的电解电容了,是用来续航的。不过我打算拆掉它,为了板子上腾空间。因为实在摆不开了。。。。。。
您的意思,带着整流和电解电容,比直接AC进模块,要好?

网友A:
是的
前端 LC滤波很重要

楼主:
后续的2个DCDC,输入和输出之间是否有必要加Y电容?有好处吗?
谢谢。

网友B:
这个是环行线圈测试辐射超标,要先明白问题在哪,然后才能整改,楼主现做的改动是针对的传导测试,所以改善不明显。

网友C:
30M左右位置,和高频部分有关系,和电源部分没关系,一般是晶振部分引起,类似这样部分。晶振加磁珠。

网友D:
原理图发一下。 提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M左右位置,和高频部分有关系,和电源部分没关系,一般是晶振部分引起,类似这样部分。晶振加磁珠。 ...

谢谢。晶振能有这么大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环行线圈测试辐射超标,要先明白问题在哪,然后才能整改,楼主现做的改动是针对的传导测试,所以改善 ...

请大神指点指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发一下。 提供意见

无所谓原理图了,板子直接清空了,现在是基于这个电路凑的。

网友:
这个和电源没有太大关系吧。看看超过的频点,你有没有用这个频率(或这个频率的一半),然后再看看垂直方向哪个角度的辐射导致的超标,停在这个角度,用铝箔堵住这个方向的缺口和缝隙,看看能不能过。或者你的设备有很多模块,拔掉一些试试看能不能过,可以定量的分析一下干扰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晶振能有这么大能量?

太缺常识了

楼主:
的确不懂,汗啊,以前EMC都是闭着眼睛过过去的,没当回事。

网友B:
看图感觉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只是猜测,要实际测了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共模后面是桥式整流 然后并电解

他用的电源模块 金升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原理图了,板子直接清空了,现在是基于这个电路凑的。

搞个清晰点的照片看看  一起分析

网友E:
超标集中的再30M多点,楼主用可是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标集中的再30M多点,楼主用可是有源晶振?

是有源晶振,29.4912M的,DSP内部再5倍频。

楼主:
瞎猫碰死耗子似的,总算过去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能想到的措施都一股脑全加上去了,加了个滤波器(但前后对比似乎没多大作用),模块都用铜箔包裹了。
但对EMI还是懵懵懂懂,希望大神说说,跟晶振有什么关系?主CPU的数字系统导致的辐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瞎猫碰死耗子似的,总算过去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能想到的措施都一股脑全加上去了,加了个滤波器(但前后对 ...

加的什么滤波器?还有模块都用铜箔包裹了,是用的什么样的铜箔  亲 分享一下吧,要是有照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的什么滤波器?还有模块都用铜箔包裹了,是用的什么样的铜箔  亲 分享一下吧,要是有照片就更好了 ...

跟晶振有何关系,希望能讲讲。
铜箔,就是跟胶带似的铜箔纸。
滤波器等我确定型号之后再分享。不过我感觉滤波器没啥用,加上之后没什么改进。至于照片,糊成一团了,没脸发。。。
关键还是要做足功课吧,摸底要对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晶振有何关系,希望能讲讲。
铜箔,就是跟胶带似的铜箔纸。
滤波器等我确定型号之后再分享。不过我感觉 ...

超标的频点和晶振很接近。一般超标频点如果是电路上某一部分频率的倍数的话,可以怀疑是这个部分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