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我的HC89S003F4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8-03-07):
话说昨天我发了个贴子,发现HC-LINK不能下程序,我从外部供电也不行,利用ISP串口下也不好用。
见贴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482660-1-1.html

我就愁了许久,昨天的贴子有一位大神,居然说没有好好看HC-LINK的说明,我就看了好几遍,也照着做了一二次,还是不行。

我想一定是板子上的单片机封死了。因为,我用USB上电,可以看到闪灯,蓝色的闪灯,按下按键还有动作,另一个灯亮,这个灯灭。

再详细点说就是芯片上有程序,且能执行。

那么,可不可以认为是谁不小以碰了加密那块了。把芯片加密了,外人再下程序就下不了。

本人手工焊东东,自认为不错,整天叫啸乎东西,灰涂乎南北。手里又有芯片,嘿嘿!那么为什么不换个片子试试。

我仔细地看了看芯片,没有标号,我拿出一片来,还是没有标号,我把板子上的芯片取下,自然打入冷宫。我又用上好的助焊剂给焊盘清理一下。

然后焊上一个新的芯片。注意焊时一定全部吃足锡,有的人一个管脚一个管脚地焊,我觉得不稳妥。容易开焊,因为锡不均匀。

焊完后,我用USB供电,哈哈,灯不亮了,这让我很高兴,这说明芯片里没有程序。我又打到JLINK供电,还是没有反应,但这时我从KEIL编程环境,下一下程序。

嘿嘿!!!!程序下进,然后又USB加电,居然好了!!!!

总结一下:

1,厂家的那个线太长,我觉得有点问题我是换了个短线好用的,不换也可用电脑后边的USB口。
2,HC-LINK供电并不是就供电了,而是在下载时供电。且不用设置加密,全部是莫认设置,这样省得加密把芯片加坏。
3,大家遇到我这种情况应换个片子,原片我觉得加了密了。也就是说HC-LINK不好用了,把下载的管脚封死了。

好,有图有真象,上图:

下图是下载好用的截图:

以下是运行截图:

以下是程序,就点个灯,没啥!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void main()
{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晶振起振
     CLKSWR = 0x53;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内部高频RC 8分频,Fosc=4MHz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0;                                                //Fosc 0分频得到Fcpu,Fcpu=4MHz

        P1M0 = 0x38;
        P1_0 = 0;
         while(1);
}

楼主:
那么到底谁动了HC-LINK下载那块呢?????对我来说还是个迷,其码我不能动吧,我刚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够详细了,楼上到底有没有板子????

网友B:
大家好,我辛辛苦苦写好的,为什么点击发表帖子就说我没有内容就失败了啊?借用一下楼主的帖子了,多谢。
显示: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辛辛苦苦写好的,为什么点击发表帖子就说我没有内容就失败了啊?借用一下楼主的帖子了,多谢。
...

不是不这两个地方有一个空了,所以有提示,不用急找到相应的问题就可以发表了,再有应先点开高级模式,否则在中途点高级模式,内容全无。

网友C:
楼主我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了

换芯片准没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这两个地方有一个空了,所以有提示,不用急找到相应的问题就可以发表了,再有应先点开高级模式,否 ...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E:
请问楼主有ISP的HEX文件或者代码吗?

网友F(2018-05-09):
难道送的MCU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送的MCU有问题?!

我怀疑是工作人员下载程序时把JTAG写死了

网友C:
我真是手贱,换了一个单片机能下载了,结果下载完又不能下载了,又要换单片机

网友C:
是不是闪灯那个程序有问题,我只要下载了闪灯的代码就不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