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A单片机驱动事项

楼主(2018-03-07):
今年刚开始使用LCD1602A液晶屏,现就个人使用情况做一个总结;
2018年12月24日14:52:54 验证过后再次更新;

LCD1602A写操作可分为两类:
1.写命令
rs=0;
rw=0;
此操作用于LCD清屏,光标设置,显示地址设置等;

2.写数据
rs=1;
rw=0;
此操作用于写数据到LCD

若要屏幕显示指定内容,需进行2步操作:
1.确定显示位置(写命令)
rs=0;
rw=0;
en=0;
data=显示地址(第一行的起始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起始地址为0xc0);
en=1;
delay(1)  //延时40us即可;
en=0;

2.写数据
rs=1;
rw=0;
en=0;
data=显示数据 //显示的数据需要转成ASCII码,例如显示数字0,则是0x30;
en=1;
delay(1)   //延时40us即可;
en=0;

以上纯属个人原创,如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A:
延时太久了吧

网友B:
写命令,写数据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C(2018-04-10):
data=显示地址(第一行的起始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起始地址为0xc0);

可以放在最前面
延时几个U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