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温度的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18-03-07):
如图 我设定比例积分微分分别为30 5000 0 设定温度110度 结果测到的图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正常的图吗???如果是的话第一次温度我主要调哪个参数才能让他小一些? 三个值我调完 感觉最高温度变化都不太大啊 求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将比例调小些

楼主:
那个……我把三个数又改为1 20000 0 现在又有两个小问题:(1)把I调大可以降低第一次升温的最高温度,但是试了几个数发现最小也就是130度左右 和设定的110度还是差挺多 而且如果I改得再大 升到预定温度所用的时间就会变长 要怎么处理才能让那个温度更接近设定值呢?
(2)反复操作多次后 我发现对应同样的参数 图像又开始变得像之前那样陡起来 有时候甚至温度一直上升根本停不下来 我用的是可控硅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硬件过热之类的造成的失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我把三个数又改为1 20000 0 现在又有两个小问题:(1)把I调大可以降低第一次升温的最高温度,但 ...

建议试试200 0.2 0和10000 0.5  0这两组参数,看看有没有用! (另附件是一个PID仿真的小软件,不说多准确,但是看看PID控制中各个参数的功能和调整时对控制影响的趋势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可以替代费时费力的温控调试实验。因为7楼提到了一毛钱,突然想起来PID仿真软件还放在下载区挣积分呢,反正需要的人也不多,就把附件删了,需要的请自行去下载区找:HSS1.21.rar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试试200 0.2 0和10000 0.5  0这两组参数,看看有没有用! (另附件是一个PID仿真的小软件,不说多准 ...

pid参数是针对特定系统的,不同系统的pid参数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是针对特定系统的,不同系统的pid参数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我是看到仿真工具软件用楼主的参数出来的效果图几乎一样才建议的,而且我也没有说死某一组参数,只是提供了两组参数给楼主参考,算是给一个调试方向的建议,至于楼主愿不愿意采纳,其实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到仿真工具软件用楼主的参数出来的效果图几乎一样才建议的,而且我也没有说死某一组参数,只是提 ...

200 0.2 0试了 不行 第一次的温度都快接近200度了 我没有下载积分 下不了这个啊 不方便共享的话 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我直接按积分价钱付款给你买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 0.2 0试了 不行 第一次的温度都快接近200度了 我没有下载积分 下不了这个啊 不方便共享的话 可不可以 ...

  https://bbs.21ic.com/icview-651068-1-1.html,不想到处放,集中到一个地方了!

网友D:
多调节一下吧,i其实不用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51068-1-1.html,不想到处放,集中到一个地方了!

感谢分享

网友E:
110度设定,过冲20度,或者长时间振荡,肯定有地方不对了。
P太小、I太小,都会导致振荡。
PID仪表,正常出厂,PID参数一般是,比例带40度,积分时间250秒,微分时间50秒。
这个比例带,40度,表示温度上升40度,输出从100%降低到0%了。这个和系统实际的位式控制时的过冲大小有关。
积分时间和加热系统的升温降温快慢有关。微分时间一般是积分时间的0.2-0.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度设定,过冲20度,或者长时间振荡,肯定有地方不对了。
P太小、I太小,都会导致振荡。
PID仪表,正常出 ...

之前上传的图片,程序有些问题,经修改过后,将POUTi设置成0(在算法里直接乘0),POUTd也置成0,但是无论怎么设置比例系数,都为上图所示,图像都没有震荡。另附上程序。

网友B:
  给一个三路温控的加热升降温波形作参考,黑线是设定温度,最下面的红线是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