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书上这样写不妥当!

楼主(2018-03-07):
昨天看了某网友发的教材截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仔细看第二个图中两种稳压过程简单描述!
两种分析风格,虽然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意思类似的,但是读者觉的别扭啊。

从整本书学习的角度看,第二个链式反应描述应该修改成第一个,因为突出的是负反馈的过程。图中第二个过程,稍不留神就看成是前馈过程了。

楼主:
从前后文统一的角度看,第二个图下面性能指标有个输出阻抗,其定义针对的是IL,所以第二个链式反应描述第一量就不要来个RL了,直接上IL就行了。

以前有人总结了电容的N多用途,根据不同用途把电容起不同的名字。也就是说,某元件的名字是根据具体用途而定的。
所以再看第二个图,不该把R叫限流电阻了,应该叫调压电阻,刚和和调流稳压管对应。因为从上面所有分析过程看,都反应不出限流的特征,尽管R就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前后文统一的角度看,第二个图下面性能指标有个输出阻抗,其定义针对的是IL,所以第二个链式反应描述第 ...

我发现,我俩的分析思路是基本一样的。的确第二个分析看起来很别扭,我看了一天才看明白。

网友B:
称调压电阻有毛病,应呼“降压电阻”,在电路中“被改变”了所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调压电阻有毛病,应呼“降压电阻”,在电路中“被改变”了所降电压。

能降压,也能升压,统称调压。

网友B:
为了更清晰条理,分析(线性)稳压时常依“调节元件”所在电路位置的不同,分成两大类型:串联/并联两种调整方式。如二极管并于负载端,三极管则是串于负载与源回路中。所以通常就把这两种管叫做“调整元件”,而图中R因参数不变,不宜用“调压”。另外,R在二极管稳压原理中,是属于限流之用。但在整个并联稳压电路中实属降压了。电阻在电路中只有两个最基本原理应用:1限流2降压。故此,若正式教科书,称其为调压电阻或变流电阻,就似显不够慎重。

补充,原图看不清,仅对楼主给出的两个字适当性探讨。

楼主:
这个。。。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更清晰条理,分析(线性)稳压时常依“调节元件”所在电路位置的不同,分成两大类型:串联/并联两种调整方 ...

若要论位置串联,电阻R和PASS管位置相当,如下图:

若要论参数,调整管的参数beta和电阻的参数电阻值都是不变的,起码理想情况如此。

若要论稳压原理,稳压管之所以能稳压,因为它采用的是“借刀杀人”手段,通过改变R中电流,即R上电压变化,来稳定输出电压变化。
倘若输出电压升高,则R上电压是要“升压”的,所以说R上电压能升能降。
所以上面两个图,表面上看起来相去甚远,工作原理实际上是雷同的。
如果大家熟悉振荡器,负反馈振荡器和负阻单端振荡器表面看起来完全不同,实际上雷同,这里也是如此。

楼主:
这个地方明显不合适,上面中文中都有桥式二字了,下面对应个英文平衡。

楼主:
这个地方也过时了!
不但理论上能证明,实测也能证明,这个等效电路根本没有负阻特性,和SCR特性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个等效电路并不等效。

楼主:
1个月前,论坛上有人就放大器定义抬杠,原来老童书上也是这么定义的。(此书功率放大器是第9章)
大侠圆场用的是下图中红线上面那段大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