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 STM32 做的 FATFS SD卡的驱动 稳定吗?

楼主(2018-03-07):
请问 STM32 做的 FATFS SD卡的驱动 稳定吗?

会不会造成TF卡的错误?或者文件格式的损坏呢?

网友A:
读写的时间,突然断点容易造成

网友B:
会造成,做容错处理就好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 TF卡 就报废了 数据也会丢失吗?

网友C:
放心了,不会坏

网友D:
应该没什么事,咱说也不值钱。

楼主:
可是 里面的数据 很关键啊!

网友E: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别使用大的SD卡。

网友G:
使用前格式化一下

网友H:
STM32驱动SD卡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读写的时间,突然断点容易造成

是说的STM32的中断吗

网友E:
以前使用过稳定程序还可以。

网友F:
如果控制在512M大小的最好了。

网友G:
格式化处理最简单了。

网友H:
读写速度还能够跟得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读写的时间,突然断点容易造成

以前使用串口也是中断,最后也能完整写入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