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新唐NUC120 实现的一个 MODBUS的例程

楼主(2018-03-07):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
#include "Driver\MODBUS.h"
#include "Driver\TIMINIT.h"
#include "Driver\DISPLAY.h"
#include "Driver\PCA9698DGG.h"
#include "Driver\MYFUN.h"

楼主:
int main(void) {
        REG32WRITE(SYS->IPRSTC1, CPU_RST, 1);
        REG32WRITE(SYS->IPRSTC1, CHIP_RST, 1);
        SYSinit();
        TimerInit();
        modbusinit(19200, 1);
        DataInit();
        DrvGPIO_InitFunction(FUNC_I2C0); //PCA9698初始化,设置相应的IO口为输入输出状态。
        PCA9698init();
//        InitLCD();
        while (1)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LSNT | DRVUART_RDAINT
                                | DRVUART_THREINT), UART0_INT_HANDLE);
                checkComm0Modbus(Tick_10ms);
DELAY(5000);
                //
                //                DispFloat(1, 0, receCount, 0);
                //                DispFloat(2, 0, receBuf[receCount], 0);
                //                DispFloat(0, 4, sendPosi, 0);
                //                DispFloat(1, 4, sendCount, 0);
//                                DispFloat(0, 0, checkoutError, 0);
//                                DispFloat(1, 0, DrvUART_GetIntStatus(UART_PORT0, DRVUART_BUFERRINT), 0);

                                //                DispFloat(2, 6, sendBuf[1], 0);
                //                DispFloat(3, 4, receBuf[1], 0);
//                DispFloat(3, 6, Register[1], 0);

//手动按钮控制
Coil[1] ? D1ON : D1OFF;
Coil[2] ? D2ON : D2OFF;
Coil[3] ? D3ON : D3OFF;
Coil[4] ? D4ON : D4OFF;
Coil[5] ? D5ON : D5OFF;
Coil[6] ? D6ON : D6OFF;
Coil[7] ? D7ON : D7OFF;
Coil[8] ? D8ON : D8OFF;
//
Coil[9] ? D9ON : D9OFF;
Coil[10] ? D10ON : D10OFF;
Coil[11] ? D11ON : D11OFF;
Coil[12] ? D12ON : D12OFF;
Coil[13] ? D13ON : D13OFF;
Coil[14] ? D14ON : D14OFF;
Coil[15] ? D15ON : D15OFF;
Coil[16] ? D16ON : D16OFF;
//
Coil[17] ? D17ON : D17OFF;
Coil[18] ? D18ON : D18OFF;
Coil[19] ? D19ON : D19OFF;
Coil[20] ? D20ON : D20OFF;
//
Coil[21] ? D21ON : D21OFF;
Coil[22] ? D22ON : D22OFF;
Coil[23] ? D23ON : D23OFF;
Coil[24] ? D24ON : D24OFF;
Coil[25] ? D25ON : D25OFF;
Coil[26] ? D26ON : D26OFF;
Coil[27] ? D27ON : D27OFF;
Coil[28] ? D28ON : D28OFF;
Coil[29] ? D29ON : D29OFF;
Coil[30] ? D30ON : D30OFF;

        }
}

楼主:
开发工具 用的是 COIDE!

五六年前 以前开发的了!

楼主:
LED 12864 的显示部分

代码如下 很简单的 ST7920控制

楼主:
#ifndef DISPLAY_H
#define DISPLAY_H
#include "Driver\MYFUN.h"
//
//#define CSL  DrvGPIO_ClrBit(GPC,4)
//#define CSH  DrvGPIO_SetBit(GPC,4)
//#define SIDL DrvGPIO_ClrBit(GPC,5)
//#define SIDH DrvGPIO_SetBit(GPC,5)
//#define CLKL DrvGPIO_ClrBit(GPD,15)
//#define CLKH DrvGPIO_SetBit(GPD,15)

#define CSL DrvGPIO_ClrBit(GPD,5)
#define CSH DrvGPIO_SetBit(GPD,5)
#define SIDL DrvGPIO_ClrBit(GPD,3)
#define SIDH DrvGPIO_SetBit(GPD,3)
#define CLKL DrvGPIO_ClrBit(GPD,1)
#define CLKH DrvGPIO_SetBit(GPD,1)
//定义延时时间
#define DlyTime 10

楼主:
//写指令
void SendCommand(uint8_t CommandData) //Send Command
{
        uint8_t i;
        uint8_t iData, TempData1, TempData2;
        iData = 0xf8;
        TempData1 = (CommandData & 0xf0);
        TempData2 = (CommandData & 0x0f);
        TempData2 <<= 4;
        DELAY(DlyTime);
        CSL;
        DELAY(3);
        CLKL;
        DELAY(3);
        SIDL;
        DELAY(3);
        CSH;
        DELAY(3);
        for (i = 0; i < 8; i++) {
                if ((iData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iData = iData << 1;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Data1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TempData1 <<= 1;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Data2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TempData2 <<= 1;
        }
        CSL;
        DELAY(3);
        SIDH;
        DELAY(3);
}

楼主:
//写字节
void SendData(uint8_t CommandData) //Send Data
{
        uint8_t i;
        uint8_t iData, TempData1, TempData2;
        iData = 0xfa;
        TempData1 = (CommandData & 0xf0);
        TempData2 = (CommandData & 0x0f);
        TempData2 <<= 4;
        DELAY(DlyTime);
        CSL;
        DELAY(3);
        CLKL;
        DELAY(3);
        SIDL;
        DELAY(3);
        CSH;
        DELAY(3);
        for (i = 0; i < 8; i++) {
                if ((iData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iData = iData << 1;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Data1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TempData1 <<= 1;
        }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Data2 & 0x80) != 0)
                        SIDH;
                        else
                        SIDL;
                DELAY(3);
                CLKH;
                DELAY(3);
                CLKL;
                DELAY(3);
                TempData2 <<= 1;
        }
        CSL;
        DELAY(3);
        SIDH;
        DELAY(3);

}

楼主: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LCD Init
{
        DELAY(10);
        SendCommand(0x30);
        DELAY(10);
        SendCommand(0x0c);
        DELAY(10);
        SendCommand(0x01);
        DELAY(10);
}

楼主:
//刷新屏幕
void lcdclr() {
        DELAY(5);
        SendCommand(0x01);
        DELAY(5);
        SendCommand(0x34);
        DELAY(5);
        SendCommand(0x30);
}

楼主:
//显示图画
void pic_Disp(uint8_t *pic) //显示Gdram内容(显示图片)
{
        uint8_t x, y, i;
        for (i = 0; i < 9; i = i + 8)
                for (y = 0; y < 32; y++) {
                        for (x = 0; x < 8; x++) {
                                SendCommand(0x36); //扩充指令,开绘图显示
                                SendCommand(0x80 + y); //行地址
                                SendCommand(0x80 + x + i); //列地址
                                SendData(*pic++); //写数据 D15-D8
                                SendData(*pic++); //写数据 D7-D0
                                SendCommand(0x30);
                        }
                }
}

楼主:
//
/*****************************************
** 将一个整型数据转化为字符串
** 入口参数 要转换的整型数: dataint, 数组p[10]
** 改变思路:整数 -->字符串-->加字符串结束标志
** 可以转换小于0的整数
*****************************************/
void long_to_string(long int dataint, char *p) {
        long int datainttmp;
        char *p1; //指向转换成为数组时用到
        char datachar1[10];
        char datachar2[10];
        uint8_t n = 0; //取整型数据的位数
        uint8_t i = 0;
        uint8_t k1 = 0; //取字符个数
        uint8_t k2 = 0; //取字符个数

        if (dataint >= 0)
                datainttmp = (long int) dataint;
        else
                datainttmp = (long int) dataint * (-1);

        p1 = datachar2;

        while (datainttmp != 0) {
                datachar1[n++] = (datainttmp % 10) + 0x30; //转换为字符并取得这个整型数据的位数 n
                datainttmp /= 10;
        }

        if (dataint > 0) //如果要转换的整型数据>0
        {
                k1 = n - 1;
                k2 = n;

                for (i = 0; i < k2; i++, k1--) {
                        datachar2[k1] = datachar1[i]; //将数字符串倒过来
                }
                datachar2[n] = '\0'; //字符串结束标志
        }

        else if (dataint < 0) //<0
        {
                k1 = n;
                k2 = n + 1;

                for (i = 0; i < k2; i++, k1--) {
                        datachar2[k1] = datachar1[i];
                }
                datachar2[n + 1] = '\0';
                datachar2[0] = '-'; //加上负号
        }

        else if (dataint == 0) //=0
        {
                datachar2[0] = 0x30;
                datachar2[1] = '\0';
        }

        p1 = datachar2;

        strcpy(p, p1);
}

楼主:
/*****************************************
** 将一个浮点型数据转化为字符串
** 入口参数 要转换的浮点数: dataf, 数组datastr[10], 小数位数 P
** 最好小数位数不是
** 改变思路:浮点数 --> 整数 -->字符串-->根据各种类型的浮点数不同调整字符位置
** 可以转换小于0的浮点数
*****************************************/
void float_2_string(float dataf, char *datastr, uint8_t p) {
        float dataftmp = dataf;
        char datastr1[10];
        uint8_t flag1 = 0;
        uint8_t flag2 = 0;
        uint8_t k;
        uint8_t i = 0;

        if ((long int) dataf == 0) // dataf为 -1 --- 1 之间的数
        {
                dataftmp += 9; //随便一个整数 只是为了扩大为首位不为0的数
                flag1 = 1;
                if (dataf < 0) {
                        flag2 = 1;
                        dataftmp -= 9; //随便一个整数 只是为了扩大为首位不为0的数
                        flag1 = 0;
                }
        }

        for (i = 0; i < p + 1; i++)
                dataftmp = dataftmp * 10;

        long_to_string((long int) dataftmp, datastr1);
        k = strlen(datastr1);

        for (i = 1; i < p + 1; i++)
                *(datastr1 + (k - i)) = *(datastr1 + (k - i - 1));

        *(datastr1 + (k - i)) = '.';

        if (flag1) //如果为0.00820之类的数
        {
                *datastr1 = '0';
                flag1 = 0;
        }

        if (flag2) //如果为-0.00820之类的数
        {
                *datastr1 = '-';
                *(datastr1 + 1) = '0';
        }

        if (p == 0) {
                *(datastr1 + (k - i)) = '\0';
        }

        strcpy(datastr, datastr1);
}

楼主:
//写中文汉字串
void Disp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string) {
switch (x) {
        case 0:
                SendCommand(0x80 + y);
                break;
        case 1:
                SendCommand(0x90 + y);
                break;
        case 2:
                SendCommand(0x88 + y);
                break;
        case 3:
                SendCommand(0x98 + y);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 (*string) {
                SendData(*string);
                string++;
        }
}

楼主:
//
void DispLongint(uint8_t x, uint8_t y, long int datalongint) {
        char a[10];
        long_to_string(datalongint, a);
        DispString(x, y, a);
}

楼主:
//写浮点型数据
void DispFloat(uint8_t x, uint8_t y, float dataf, uint8_t p) {
        char a[10];
        float_2_string(dataf, a, p);
        DispString(x, y, a);
        SendData(0x20);
        SendData(0x20);
}

楼主:
NUC120 的IIC 组件部分如下:

楼主:
/********************************************************************************************************//**
* Define Version number
************************************************************************************************************/
#define DRVI2C_MAJOR_NUM        1
#define DRVI2C_MINOR_NUM        00
#define DRVI2C_BUILD_NUM        1

/********************************************************************************************************//**
* Version define with SysInfra
************************************************************************************************************/
#define DRVI2C_VERSION_NUM     _SYSINFRA_VERSION(DRVI2C_MAJOR_NUM, DRVI2C_MINOR_NUM, DRVI2C_BUILD_NUM)

/********************************************************************************************************//**
* Define Error Code
************************************************************************************************************/
// E_DRVI2C_ERR_ARGUMENT                  Wrong Argument
#define E_DRVI2C_ERR_ARGUMENT   _SYSINFRA_ERRCODE(TRUE, MODULE_ID_DRVI2C, 1)

/********************************************************************************************************//**
*  I2C port
************************************************************************************************************/
typedef enum {I2C_PORT0 = 0, I2C_PORT1 = 1} E_I2C_PORT;

typedef void (*I2C_CALLBACK)(uint32_t status);

/********************************************************************************************************//**
* Define I2C Call back function type
************************************************************************************************************/
typedef enum
{
        I2CFUNC   = 0,
        ARBITLOSS = 1,
        BUSERROR  = 2,
        TIMEOUT          = 3
} E_I2C_CALLBACK_TYPE;

楼主:
/********************************************************************************************************//**
* Define I2C Call back function Data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I2C_CALLBACK        I2CCallBackFn;
    I2C_CALLBACK        ArbitLossCallBackFn;
    I2C_CALLBACK        BusErrCallBackFn;
    I2C_CALLBACK        TimeoutCallBackFn;

} I2C_CALLBACK_T;

楼主:
/********************************************************************************************************//**
* Define I2C functions prototype
************************************************************************************************************/
void     DrvI2C_Ctrl(E_I2C_PORT port, uint8_t start, uint8_t stop, uint8_t intFlag, uint8_t ack);
void     DrvI2C_ClearIntFlag(E_I2C_PORT port);
void     DrvI2C_ClearTimeoutFlag(E_I2C_PORT port);
void     DrvI2C_WriteData(E_I2C_PORT port, uint8_t u8data);
uint8_t  DrvI2C_ReadData(E_I2C_PORT port);
uint8_t  DrvI2C_GetIntFlag(E_I2C_PORT port);
int32_t  DrvI2C_Open(E_I2C_PORT port, uint32_t clock_Hz, uint32_t baudrate_Hz);
int32_t  DrvI2C_Close(E_I2C_PORT port);
int32_t  DrvI2C_EnableInt(E_I2C_PORT port);
int32_t  DrvI2C_DisableInt(E_I2C_PORT port);
int32_t  DrvI2C_EnableTimeoutCount(E_I2C_PORT port, int32_t i32enable, uint8_t u8div4);
int32_t  DrvI2C_InstallCallback(E_I2C_PORT port, E_I2C_CALLBACK_TYPE Type, I2C_CALLBACK callbackfn);
int32_t  DrvI2C_UninstallCallBack(E_I2C_PORT port, E_I2C_CALLBACK_TYPE Type);
int32_t  DrvI2C_SetAddress(E_I2C_PORT port, uint8_t slaveNo, uint8_t slave_addr, uint8_t GC_Flag);
int32_t  DrvI2C_SetAddressMask(E_I2C_PORT port, uint8_t slaveNo, uint8_t slaveAddrMask);
int32_t  DrvI2C_SetClock(E_I2C_PORT port, uint32_t clock_Hz, uint32_t baudrate_Hz);
uint32_t DrvI2C_GetClock(E_I2C_PORT port, uint32_t u32clock);
uint32_t DrvI2C_GetStatus(E_I2C_PORT port);

楼主:
/********************************************************************************************************//**
* @file    : DrvUART.c
* @brief   : Contains all functions support for UART
* @version : 1.1.3
* @author  : Nuvoton
* @history :
*           <author>      <time>     <version>      <desc>
*           CooCox      2010.10.18    1.1.3     Modify the problem cause by volatile bit-field in the GCC according
*                                               to http://www.codesourcery.com/archives/arm-gnu/msg03675.html
*
*           Nuvoton      2010         1.1.2     Initial version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
* Includes of local headers
************************************************************************************************************/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SY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 Global variables
************************************************************************************************************/
static PFN_DRVUART_CALLBACK *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static PFN_DRVUART_CALLBACK *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static PFN_DRVUART_CALLBACK *g_pfnUART2callback = NULL;

/********************************************************************************************************//**
*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UART02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uart0IntStatus,u32uart2IntStatus;

    u32uart0IntStatus = inpw(&UART0->ISR) ;

    u32uart2IntStatus = inpw(&UART2->ISR) ;

    if(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
        g_pfnUART0callback(u32uart0IntStatus);
    }
    if(g_pfnUART2callback != NULL)
    {
        g_pfnUART2callback(u32uart2IntStatus);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ntStatus;

    u32IntStatus = inpw(&UART1->ISR) ;

    if(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
       g_pfnUART1callback(u32IntStatus);
    }

}

楼主: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compute Baud Setting Value
* @param[in] clk        : Uart Source Clock
* @param[in] baudRate   : User seting BaudRate
* @param[in] UART_BAUD_T *baud  : Get User Settings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BaudRateCalculator(uint32_t clk, uint32_t baudRate, UART_BAUD_T *baud)
{
    int32_t tmp;
    int32_t div;

    if(((clk / baudRate)%16)<3)       /* Source Clock mod 16 <3 => Using Divider X =16 (MODE#1) */
    {
        PREG32WRITE(baud, DIVX_EN, 0);
        PREG32WRITE(baud, DIVX1, 0);
        tmp = clk / baudRate/16  -2;
    }
    else                              /* Source Clock mod 16 >3 => Up 5% Error BaudRate */
    {
        PREG32WRITE(baud, DIVX_EN, 1);            /* Try to Set Divider X = 1 (MODE#3)*/
        PREG32WRITE(baud, DIVX1, 1);
        tmp = clk / baudRate  -2;

        if(tmp > 0xFFFF)              /* If Divider > Range  */
        {
            PREG32WRITE(baud, DIVX_EN, 1);        /* Try to Set Divider X up 10 (MODE#2) */

            for(div = 8; div <16;div++)
            {
                if(((clk / baudRate)%(div+1))<3)
                {
                    PREG32WRITE(baud, DIVX1, div);
                    tmp = clk / baudRate / (div+1) -2;
                    break;
                }
            }
        }
    }

    PREG32WRITE(baud, DIV, tmp);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Uart clock
* @param[in] clk          : Uart Source Clock
* @param[in] baudRate     : User seting BaudRate
* @param[in] ART_BAUD_T *baud  : Get User Settings
* @return    Current Uart Clock
************************************************************************************************************/
static uint32_t GetUartCLk(void)
{
    uint32_t clk =0 , div;
                                                    /* Check UART Clock Source Setting */
    if(SYSCLK->CLKSEL1.UART_S == 0)
    {
        clk = DrvSYS_GetEXTClock() * 1000;          /* Get External Clock From DrvSYS Setting */
    }
    else if(SYSCLK->CLKSEL1.UART_S == 1)
    {
        div = SYSCLK->CLKDIV.UART_N;                /* According PLL Clock and UART_Divider to get clock */

        clk = DrvSYS_GetPLLClock() * 1000 / (div+1);
    }
    else
        clk = 22000000;                             /* Clock 22Mhz  */

    return clk;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RTS information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param[in] uint8_t    :   RTS Value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SetRTS(UART_PORT port,uint8_t u8Value)
{

    if(port == UART_PORT0)
        REG32WRITE(UART0->MCR, RTS_INV, u8Value);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REG32WRITE(UART1->MCR, RTS_INV, u8Value);
    else
        return;                                     /* UART2 is not supported RTS */
}

楼主: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initialize UART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param[in] sParam : the struct parameter to configure UART
*                       include of
*                           * u32BaudRate - Baud rate
*                           * 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DRVUART_PARITY_EVEN / DRVUART_PARITY_ODD
*                           * 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_BITS_5 / DRVUART_DATA_BITS_6
*                                           DRVUART_DATA_BITS_7 / DRVUART_DATA_BITS_8
*                           * 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STOPBITS_1_5 / STOPBITS_2
*                           * u8cRxTriggerLevel   - LEVEL_1_BYTE to LEVEL_62_BYTES
* @return
*               E_DRVUART_ERR_PORT_INVALID
*               E_DRVUART_ERR_PARITY_INVALID
*               E_DRVUART_ERR_DATA_BITS_INVALID
*               E_DRVUART_ERR_STOP_BITS_INVALID
*               E_DRVUART_ERR_TRIGGERLEVEL_INVALID
*               E_DRVUART_ERR_ALLOC_MEMORY_FAIL
*               E_SUCCESS
************************************************************************************************************/
int32_t DrvUART_Open(UART_PORT port, STR_UART_T *sParam)
{

    /********************************************************************************************************//**
     * Check UART port
    ************************************************************************************************************/
    if ((port != UART_PORT0) &&
        (port != UART_PORT1) &&
        (port != UART_PORT2))
    {

        return E_DRVUART_ERR_PORT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parity
    ************************************************************************************************************/
    if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EVEN)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ODD)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MARK)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SPACE))
    {
        return E_DRVUART_ERR_PARITY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umber of data bits
    ************************************************************************************************************/
    else if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5)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6)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7)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return E_DRVUART_ERR_DATA_BITS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umber of stop bits
    ************************************************************************************************************/
    else if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2) &&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_5)
             )
    {
        return E_DRVUART_ERR_STOP_BITS_INVALID;
    }

    /********************************************************************************************************//**
     * Check the supplied nember of trigger level bytes
    ************************************************************************************************************/
    else if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4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8BYTES)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4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30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46BYTES)&&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62BYTES))
    {
        return E_DRVUART_ERR_TRIGGERLEVEL_INVALID;
    }

    if(port == UART_PORT0)
    {
        /* Reset IP */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0_RST, 1);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0_RST, 0);

        /* Enable UART clock */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0_EN, 1);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REG32WRITE(SYSCLK->CLKSEL1, UART_S, 0);
        REG32WRITE(SYSCLK->PWRCON, XTL12M_EN, 1);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REG32WRITE(SYSCLK->CLKSEL1, UART_S, 0);

    }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
        /* Reset IP */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1_RST, 1);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1_RST, 0);

        /* Enable UART clock */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1_EN, 1);
        REG32WRITE(SYSCLK->PWRCON, XTL12M_EN, 1);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REG32WRITE(SYSCLK->CLKSEL1, UART_S, 0);

    }
    else
    {
        /* Reset IP */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2_RST, 1);
        REG32WRITE(SYS->IPRSTC2, UART2_RST, 0);

        /* Enable UART clock */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2_EN, 1);
        REG32WRITE(SYSCLK->PWRCON, XTL12M_EN, 1);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REG32WRITE(SYSCLK->CLKSEL1, UART_S, 0);

    }

    /* Tx FIFO Reset & Rx FIFO Reset & FIFO Mode Enable */
    if(port == UART_PORT0)
    {
        REG32WRITE(UART0->FCR, TFR, 1);
        REG32WRITE(UART0->FCR, RFR, 1);
    }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
        REG32WRITE(UART1->FCR, TFR, 1);
        REG32WRITE(UART1->FCR, RFR, 1);
    }
    else
    {
        REG32WRITE(UART2->FCR, TFR, 1);
        REG32WRITE(UART2->FCR, RFR, 1);
    }

    if (port == UART_PORT0)
    {
        /* Set Rx Trigger Level */
        REG32WRITE(UART0->FCR, RFITL,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Set Parity & Data bits & Stop bits */
        REG32WRITE(UART0->LCR, SPE, ((sParam->u8cParity)&0x4)?1:0);
        REG32WRITE(UART0->LCR, EPE, ((sParam->u8cParity)&0x2)?1:0);
        REG32WRITE(UART0->LCR, PBE, ((sParam->u8cParity)&0x1)?1:0);

        REG32WRITE(UART0->LCR, WLS, sParam->u8cDataBits);
        REG32WRITE(UART0->LCR, NSB, sParam->u8cStopBits);

        /* Set Time-Out */
        UART0->TOR      =sParam->u8TimeOut;

        /* Set BaudRate */
        BaudRateCalculator(GetUartCLk(), sParam->u32BaudRate, &UART0->BAUD);
    }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
        /* Set Rx Trigger Level */
        REG32WRITE(UART1->FCR, RFITL,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Set Parity & Data bits & Stop bits */
        REG32WRITE(UART1->LCR, SPE, ((sParam->u8cParity)&0x4)?1:0);
        REG32WRITE(UART1->LCR, EPE, ((sParam->u8cParity)&0x2)?1:0);
        REG32WRITE(UART1->LCR, PBE, ((sParam->u8cParity)&0x1)?1:0);

        REG32WRITE(UART1->LCR, WLS, sParam->u8cDataBits);
        REG32WRITE(UART1->LCR, NSB, sParam->u8cStopBits);

        /* Set Time-Out */
        UART1->TOR      =sParam->u8TimeOut;

        /* Set BaudRate */
        BaudRateCalculator(GetUartCLk(), sParam->u32BaudRate, &UART1->BAUD);
    }
    else
    {
        /* Set Rx Trigger Level */
        REG32WRITE(UART2->FCR, RFITL,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 Set Parity & Data bits & Stop bits */
        REG32WRITE(UART2->LCR, SPE, ((sParam->u8cParity)&0x4)?1:0);
        REG32WRITE(UART2->LCR, EPE, ((sParam->u8cParity)&0x2)?1:0);
        REG32WRITE(UART2->LCR, PBE, ((sParam->u8cParity)&0x1)?1:0);

        REG32WRITE(UART2->LCR, WLS, sParam->u8cDataBits);
        REG32WRITE(UART2->LCR, NSB, sParam->u8cStopBits);

        /* Set Time-Out */
        UART2->TOR      =sParam->u8TimeOut;

        /* Set BaudRate */
        BaudRateCalculator(GetUartCLk(), sParam->u32BaudRate, &UART2->BAUD);
    }

    return E_SUCCESS;
}

楼主: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disable UART clock, disable ISR and close UART function.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Close(UART_PORT Port)
{
    if(Port == UART_PORT1)
    {
        while(!UART1->FSR.TX_EMPTY);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1_EN, 0);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1_EN, 0);
        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 (UART1_IRQn);
    }
    else if(Port == UART_PORT2)
    {
        while(!UART2->FSR.TX_EMPTY);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2_EN, 0);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2_EN, 0);
        g_pfnUART2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 (UART0_IRQn);
    }
    else
    {
        while(!UART0->FSR.TX_EMPTY);
        REG32WRITE(SYSCLK->APBCLK, UART0_EN, 0);
        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UART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param[in] u32InterruptFlag: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NT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param[in] pfncallback   : A function pointer for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
************************************************************************************************************/
int32_t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 port, 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PFN_DRVUART_CALLBACK pfncallback)
{
    if((port != UART_PORT0) && (port != UART_PORT1)&& (port != UART_PORT2))
    {
        return E_DRVUART_ARGUMENT;
    }

    if(port == UART_PORT0)                                              /* Set Specified Interrupt */
    {
        REG32WRITE(UART0->IER, RDA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1:0 );
        REG32WRITE(UART0->IER, THR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HREINT)?1:0);
        REG32WRITE(UART0->IER, RL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NT)?1:0);
        REG32WRITE(UART0->IER, M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1:0);

        REG32WRITE(UART0->IER, TOC_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cou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0->IER, RTO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I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0->IER, BUF_ERR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BUFERRINT)?1:0);
        REG32WRITE(UART0->IER, WAK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WAKEUPINT)?1:0);
        REG32WRITE(UART0->IER, LIN_RX_BRK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1:0);

    }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
        REG32WRITE(UART1->IER, RDA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1:0 );
        REG32WRITE(UART1->IER, THR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HREINT)?1:0);
        REG32WRITE(UART1->IER, RL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NT)?1:0);
        REG32WRITE(UART1->IER, M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1:0);

        REG32WRITE(UART1->IER, TOC_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cou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1->IER, RTO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I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1->IER, BUF_ERR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BUFERRINT)?1:0);
        REG32WRITE(UART1->IER, WAK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WAKEUPINT)?1:0);
        REG32WRITE(UART1->IER, LIN_RX_BRK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1:0);
    }
    else
    {
        REG32WRITE(UART2->IER, RDA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1:0 );
        REG32WRITE(UART2->IER, THR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HREINT)?1:0);
        REG32WRITE(UART2->IER, RL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NT)?1:0);
        REG32WRITE(UART2->IER, MS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1:0);

        REG32WRITE(UART2->IER, TOC_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cou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2->IER, RTO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1:0);     /* Time-out INT enable */

        REG32WRITE(UART2->IER, BUF_ERR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BUFERRINT)?1:0);
        REG32WRITE(UART2->IER, WAKE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WAKEUPINT)?1:0);
        REG32WRITE(UART2->IER, LIN_RX_BRK_IE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1:0);
    }

    if(port == UART_PORT0)                                              /* Install Callback function */
    {
        g_pfnUART0callback = pfncallbac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else if(port == UART_PORT1)                                         /* Install Callback function */
    {
        g_pfnUART1callback = pfncallback;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else                                                                /* Install Callback function */
    {
        g_pfnUART2callback = pfncallbac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return E_SUCCESS;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interrupt enable status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param[in] u32InterruptFlag: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NT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return    Specified Interrupt Flag Set or clear
************************************************************************************************************/
uint32_t DrvUART_IsIntEnabled(UART_PORT u16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Read IER Register and check specified flag is enable */
        return ((inpw(&UART0->IER)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 | DRVUART_WAKEUPINT | DRVUART_BUFERRINT |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RLS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1:0;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return ((inpw(&UART1->IER)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 | DRVUART_WAKEUPINT | DRVUART_BUFERRINT |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RLS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1:0;
    else
        return ((inpw(&UART2->IER) &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LININT | DRVUART_WAKEUPINT | DRVUART_BUFERRINT |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RLSNT | 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1:0;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UART Interrupt and un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param[in] 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param[in] u32InterruptFlag: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NT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DisableInt(UART_PORT u16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outpw(&UART0->IER + u16Port,inpw(&UART0->IER + u16Port) &~u32InterruptFlag);       /* Disable INT  */
    }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                                       /* Disable Counter Enable */
    {
        if(u16Port == DRVUART_PORT0)
            REG32WRITE(UART0->IER, RTO_IEN, 0);
        else
            REG32WRITE(UART1->IER, RTO_IEN, 0);
    }

    switch (u16Port)                                                 /* Disable Callback function and NVIC */
    {
        case UART_PORT0:
            g_pfnUART0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break;

        case UART_PORT1:
            g_pfnUART1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1_IRQn);
            break;

        case UART_PORT2:
            g_pfnUART2callback = NULL;
            NVIC_DisableIRQ(UART0_IRQ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clear UART Interrupt
* @param[in]            u16Por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param[i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DRVUART_RLSNT/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return    None
************************************************************************************************************/
uint32_t DrvUART_ClearInt(UART_PORT u16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DAINT) == DRVUART_RDAINT)               /* clear Rx read Interrupt */
        inpw(&UART0->DATA + u16Port);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RLSNT) == DRVUART_RLSNT)                 /* clear Receive Line Status Interrupt */
        outpw(&UART0->FSR + u16Port , inpw(&UART0->FSR + u16Port) | 0x70);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 == DRVUART_MOSINT)               /* clear Modem Interrupt */
        outpw(&UART0->MSR + u16Port,inpw(&UART0->MSR + u16Port) | 0x1);

    if((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TOUTINT) == DRVUART_TOUTINT)             /* clear Time-out Interrupt */
    {
        inpw(&UART0->DATA + u16Port);
    }

    return E_SUCCESS;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interrupt  status
* @param[in]            u16Por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param[in]    u32InterruptFlag   :   DRVUART_MOSINT/DRVUART_RLSNT/DRVUART_THREINT
*                                            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return
*               0: None
*               1: Interrupt occurs
************************************************************************************************************/
int8_t DrvUART_GetIntStatus(UART_PORT u16Port,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switch(u32InterruptFlag)
    {
        case DRVUART_MOSINT:                    /* MODEM Status Interrupt */
                return (inpw(&UART0->ISR + u16Port) & DRVUART_MOSINT)?TRUE:FALSE;

        case DRVUART_RLSNT:                     /* Receive Line Status Interrupt */
                return (inpw(&UART0->ISR + u16Port) & DRVUART_RLSNT)?TRUE:FALSE;

        case DRVUART_THREINT:                   /* Transmit Holding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
                return (inpw(&UART0->ISR + u16Port) & DRVUART_THREINT)?TRUE:FALSE;

        case DRVUART_RDAINT: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Interrupt */
                return (inpw(&UART0->ISR + u16Port) & DRVUART_RDAINT)?TRUE:FALSE;

        case DRVUART_TOUTINT:                   /* Time-out Interrupt */
                return (inpw(&UART0->ISR + u16Port) & DRVUART_TOUTINT)?TRUE:FALSE;

        default:
            return FALSE;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Rx FIFO Trigger Level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param[in] 32TriggerLevel :   FIFO Trigger Level :LEVEL_1_BYTE to LEVEL_62_BYTES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SetFIFOTriggerLevel(UART_PORT  u16Port,uint16_t u32TriggerLevel)
{
    if(u16Port == UART_PORT0)
        REG32WRITE(UART0->FCR, RFITL, u32TriggerLevel);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REG32WRITE(UART1->FCR, RFITL, u32TriggerLevel);
    else
        REG32WRITE(UART2->FCR, RFITL, u32TriggerLevel);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CTS value and change state
* @param[in] UART_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param[in] pu8CTSValue           :   Buffer to store the CTS Value
* @param[in] pu8CTSChangeState  :   Buffer to store the CTS Change State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GetCTS(UART_PORT u16Port,uint8_t *pu8CTSValue, uint8_t *pu8CTSChangeState)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pu8CTSValue        = UART0->MSR.CTS;
        *pu8CTSChangeState  = UART0->MSR.DCTS;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pu8CTSValue        = UART1->MSR.CTS;
        *pu8CTSChangeState  = UART1->MSR.DCTS;
    }
    else
        return;   /* CTS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Rx Time Out Value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param[in] u8TimeOut    :   Time out value
* @return    None
************************************************************************************************************/
void DrvUART_SetRxTimeOut(UART_PORT u16Port, uint8_t u8TimeOut)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UART0->TOR = u8TimeOut;                         /* Set Time out value */
        REG32WRITE(UART0->IER, TOC_EN, 1);       /* Enable Time-out count  */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UART1->TOR = u8TimeOut;
        REG32WRITE(UART1->IER, TOC_EN, 1);
    }
    else
    {
        UART2->TOR = u8TimeOut;
        REG32WRITE(UART2->IER, TOC_EN, 1);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read Rx data from RX buffer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param[in] pu8RxBuf   :   Specify the buffer to receive the data of receive FIFO
* @param[in] u32ReadBytes          :  Specify the bytes number of data.
* @return    E_SUCCESS
************************************************************************************************************/
int32_t DrvUART_Read(UART_PORT  u16Port,uint8_t *pu8RxBuf, uint32_t u32ReadBytes)
{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if(u16Port == UART_PORT0)
    {
        for (u32Count=0; u32Count < u32Read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0->FSR.RX_EMPTY ==1)                      /* Check RX empty => failed */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pu8RxBuf[u32Count] = UART0->DATA;                    /* Get Data from UART RX  */
        }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for (u32Count=0; u32Count < u32Read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1->FSR.RX_EMPTY ==1)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pu8RxBuf[u32Count] = UART1->DATA;
        }

    }
    else
    {
        for (u32Count=0; u32Count < u32Read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2->FSR.RX_EMPTY ==1)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pu8RxBuf[u32Count] = UART2->DATA;
        }

    }
    return E_SUCCESS;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to write data to TX buffer to transmit data by uart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param[in] pu8RxBuf   :   Specify the buffer to send the data of receive FIFO
* @param[in] u32ReadBytes          :  Specify the bytes number of data.
* @return    E_SUCCESS
************************************************************************************************************/
int32_t DrvUART_Write(UART_PORT u16Port,uint8_t *pu8TxBuf,  uint32_t u32WriteBytes)
{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if(u16Port == UART_PORT0)
    {
        for (u32Count=0; u32Count<u32Write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0->FSR.TX_EMPTY !=1)                          /* Wait Tx empty and Time-out manner */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UART0->DATA = pu8TxBuf[u32Count];                        /* Send UART Data from buffer */
        }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for (u32Count=0; u32Count<u32Write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1->FSR.TX_EMPTY !=1)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UART1->DATA = pu8TxBuf[u32Count];                        /* Send UART Data from buffer */
        }

    }
    else
    {
        for (u32Count=0; u32Count<u32WriteBytes; u32Count++)
        {
           u32delayno = 0;

           while (UART2->FSR.TX_EMPTY !=1)
           {
                u32delayno++;
                if ( u32delayno >= 0x40000000 )
                   return E_DRVUART_ERR_TIMEOUT;
           }

           UART2->DATA = pu8TxBuf[u32Count];                        /* Send UART Data from buffer */
        }

    }
    return E_SUCCESS;

}

/********************************************************************************************************//**
* @brief     he function is to Set IRCR Control Register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param[in] STR_IRCR_T   :  Ther stucture of IRCR
*                              It includes of
*                              u8cTXSelect: Tx select TRUE or FALSE
*                              u8cRXSelect: Rx select TRUE or FALSE
*                              u8cInvTX: Inverse TX signal
*                              u8cInvRX: Inverse RX signal
* @return    E_SUCCESS
************************************************************************************************************/
void DrvUART_OpenIRCR(UART_PORT u16Port,STR_IRCR_T str_IRCR )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REG32WRITE(UART0->FUNSEL, LIN_EN, 0);
        REG32WRITE(UART0->FUNSEL, IrDA_EN, 1);
        REG32WRITE(UART0->IRCR, RX_EN, str_IRCR.u8cRXSelect);
        REG32WRITE(UART0->IRCR, TX_EN, str_IRCR.u8cTXSelect);
        REG32WRITE(UART0->IRCR, TX_INV_EN, str_IRCR.u8cInvTX);
        REG32WRITE(UART0->IRCR, RX_INV_EN, str_IRCR.u8cInvRX);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REG32WRITE(UART1->FUNSEL, LIN_EN, 0);
        REG32WRITE(UART1->FUNSEL, IrDA_EN, 1);
        REG32WRITE(UART1->IRCR, RX_EN, str_IRCR.u8cRXSelect);
        REG32WRITE(UART1->IRCR, TX_EN, str_IRCR.u8cTXSelect);
        REG32WRITE(UART1->IRCR, TX_INV_EN, str_IRCR.u8cInvTX);
        REG32WRITE(UART1->IRCR, RX_INV_EN, str_IRCR.u8cInvRX);
    }

    else
    {
        REG32WRITE(UART2->FUNSEL, LIN_EN,0);
        REG32WRITE(UART2->FUNSEL, IrDA_EN , 1);
        REG32WRITE(UART2->IRCR, RX_EN, str_IRCR.u8cRXSelect);
        REG32WRITE(UART2->IRCR, TX_EN, str_IRCR.u8cTXSelect);
        REG32WRITE(UART2->IRCR, TX_INV_EN, str_IRCR.u8cInvTX);
        REG32WRITE(UART2->IRCR, RX_INV_EN, str_IRCR.u8cInvRX);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LIN relative setting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param[in] DIRECTION   :  MODE_TX or MODE_RX
* @param[in] BCNT     :  Break Count
* @return    E_SUCCESS
************************************************************************************************************/
void DrvUART_OpenLIN(UART_PORT u16Port,uint16_t DIRECTION,uint16_t BCNT)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REG32WRITE(UART0->FUNSEL, LIN_EN, 1);
        REG32WRITE(UART0->FUNSEL, IrDA_EN, 0);
        if(DIRECTION ==MODE_TX )
        {
            REG32WRITE(UART0->LINCON, LINTX_EN, 1);
            REG32WRITE(UART0->LINCON, LINRX_EN, 0);
        }else
        {
            REG32WRITE(UART0->LINCON, LINTX_EN, 0);
            REG32WRITE(UART0->LINCON, LINRX_EN, 1);
        }
        REG32WRITE(UART0->LINCON, LINBCNT, BCNT);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REG32WRITE(UART1->FUNSEL, LIN_EN, 1);
        REG32WRITE(UART1->FUNSEL, IrDA_EN, 0);
        if(DIRECTION ==MODE_TX )
        {
            REG32WRITE(UART1->LINCON, LINTX_EN, 1);
            REG32WRITE(UART1->LINCON, LINRX_EN, 0);
        }else
        {
            REG32WRITE(UART1->LINCON, LINTX_EN, 0);
            REG32WRITE(UART1->LINCON, LINRX_EN, 1);
        }
        REG32WRITE(UART1->LINCON, LINBCNT, BCNT);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2)
    {
        REG32WRITE(UART2->FUNSEL, LIN_EN, 1);
        REG32WRITE(UART2->FUNSEL, IrDA_EN, 0);
        if(DIRECTION ==MODE_TX )
        {
            REG32WRITE(UART2->LINCON, LINTX_EN, 1);
            REG32WRITE(UART2->LINCON, LINRX_EN, 0);
        }else
        {
            REG32WRITE(UART2->LINCON, LINTX_EN, 0);
            REG32WRITE(UART2->LINCON, LINRX_EN,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returns TRUE  when UART get any character.Default use UART0
* @param[in] None
* @return    None
************************************************************************************************************/
int32_t DrvUART_kbhit(void)
{

    if(UART0->ISR.RDA_IF ==1)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to Enable/Disable PDMA Channel
* @param[in] u16Port     :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0
* @param[in] IsEnable  :     Enable TX/RX PDMA TRUE or FASLE
* @return     E_SUCCESS
************************************************************************************************************/
void DrvUART_SetPDMA(UART_PORT u16Port,uint16_t IsEnable)
{

    if(u16Port == UART_PORT0)
    {
        REG32WRITE(UART0->IER, DMA_TX_EN, IsEnable ?1:0);
        REG32WRITE(UART0->IER ,DMA_RX_EN, IsEnable ?1:0);
    }
    else if(u16Port == UART_PORT1)
    {
        REG32WRITE(UART1->IER, DMA_TX_EN, IsEnable ?1:0);
        REG32WRITE(UART1->IER, DMA_RX_EN, IsEnable ?1:0);
    }
    else
        return;                 /* UART2 can not support PDMA mode */
}

/********************************************************************************************************//**
* @brief     The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DrvUART Version Number
* @param[in] None
* @return    Version Number
************************************************************************************************************/
int32_t DrvUART_GetVersion(void)
{
    return DRVUART_VERSION_NUM;

}

楼主:
不管怎么说 之前的 A B C 版本 或多或少 存在一些bug或者 不太方便的地方。。。

到后来 新唐的库更新了 使用起来 也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A:
这个协议还没用过呢

楼主:
MODBUS 调试利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