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用代码控制电压的大小思路

楼主(2018-03-07):
用代码控制电压的大小思路,新手求教

网友A:
单片机有DA的啊。。。

网友B:
单片机+数字电位器可以实现代码控制电压的大小。

网友C:
单片机可以用PWM或软PWM来产生。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dac,复杂点就是pwm+低通滤波

网友E:
DAC or PWM模拟DAC
既然你这么问的话,那一定是没有DAC了,用PWM的方式得注意RC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AC or PWM模拟DAC
既然你这么问的话,那一定是没有DAC了,用PWM的方式得注意RC的选择, ...

PWM通过调节占空比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dac,复杂点就是pwm+低通滤波

PWM+低通滤波器怎么实现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WM+低通滤波器怎么实现呢?请指导,谢谢!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04668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WM通过调节占空比吗?

当然啦

网友G:
你的目标功率多大?如果功率小,可以用 DAC。如果功率大,那么就用 PWM 做一个软件开关电源。

网友H:
DA和PWM都可以通过代码控制

网友I:
PWM只能产生电压,一般的电压输出后面要还跟功率放大器。要不然没办法带动大功率的负载

网友J(2019-03-21):
复杂点就是pwm+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