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windows10下JET51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8-03-07):
驱动安装不成功,红灯亮绿灯灭,JET51下载器

网友A:
你是WIN10 64位系统吗?

网友B:
JET51需要设置启动模式,取消强制驱动签名后,重新启动

网友C:
我win8和10都不行,装完插件再插USB绿灯就闪一下没了,也没跳出驱动,我已经取消强制签名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