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级运放放大后输出饱和问题

楼主(2018-03-07):
运放使用的是OPA2350,双路运放,各是10倍的放大,输入信号是2mv,频率为1MHz的一个正弦波,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两级放大后最终的输出是饱和的方波,频率为1MHZ,理论上应该是输出200mv左右的正弦波。
查了运放的datasheet,增益带宽积是38MHz,SR是22V/us。理论上我的输入信号是满足运放的参数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没有想明白,请大家赐教,谢谢!

@xch :我看了这个运放的波特图,但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能不能讲的详细点,谢谢了。
xch
你用的运放在1MHZ时输出相位已经倒转,不是负反馈,若以90度为界,它叫正反馈。

网友A:
电阻取值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取值不合理。

是反馈电阻的取值不合理吗?那目前的状态该如何解释,这一点我不懂。

另外当我把第二级放大电路断开后,第一级的放大电路是正常输出的。而两级都接在电路中时,第一级的输出是VPP为2V的不规则波形。

网友B:
R1=910R, R3=100R, R7=R8=1k, R5=430R. 第二级以此类推。

网友C:
也许是PCB走线不合理,引起正反馈了。

电阻确实不太合理,但按图上的参数,通常是增益偏小。

网友D:
有了C1和C2,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网友E:
放大成了方波,就是饱和了,看电路不应该。
试试R5/R6都去掉,R7/R8/R9/R10改用1K~10K,R1/R2预留并联10pF;
或者改用反相输入放大吧,这样同相端就只去掉R5/R6,信号从C1输入,第二级也改用反相输入放大,信号从C2输入。

网友D:
按照7楼建议,改为两级反向放大,从C1C2输入应该可以。后级输出也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910R, R3=100R, R7=R8=1k, R5=430R. 第二级以此类推。

在这里电阻改小有什么优势?或者说大的反馈电阻在这个应用中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成了方波,就是饱和了,看电路不应该。
试试R5/R6都去掉,R7/R8/R9/R10改用1K~10K,R1/R2预留并联10pF; ...

为什么改为反相放大后就没有问题呢?麻烦指点

网友F:
上包和,还是下包和,还是上下双包和,图片。

网友F:
把中流偏置电阻都小于10K。楄置电流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中流偏置电阻都小于10K。楄置电流有点大。

上下双饱和。
什么是中流偏置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下双饱和。
什么是中流偏置电阻?

中值偏置电压电阻,是我手误,实际的放大倍数应不是10倍,应是工艺的问题,有虚焊,量下21的电阻值及2跟电容联结的电阻,同理,对另一级也量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改为反相放大后就没有问题呢?麻烦指点

楼主的电路,同相端形成了低通滤波,用1/2*π*R*C计算可知,在这里波形就被抑制的很离谱了,只是这样后就更不应该饱和了,所以说看电路不应该。
估计电路哪里没焊接好吧

网友G:
楼上一群人都得去好好学习波特图。瞎指点误人害己

网友H:
R5、6、7、8、9、10取值都太大了吧。

网友I:
那这个你可以问问论坛的那个大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有了C1和C2,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有了C1  C2   没关系,因为他是交流信号,是交流反馈

怀疑静态输出失调的问题,故误疑做“直流”放大。谢谢提醒!

网友K:
c1c2也要计算到增益中,本来是基准的,你用c代替肯定不对。为啥不直接用反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c1c2也要计算到增益中,本来是基准的,你用c代替肯定不对。为啥不直接用反向放大? ...

请问用了反相放大会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K:
电路简单,+就是1/2vcc,完全不考虑分压电阻带入的阻抗变化,反向部分就是c+放大电阻,带宽和增益计算非常简单明了

网友L:
这个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由于C1和C2电容的存在,会导致1MHz的信号在反向输入端产生-23.7°的相位滞后,加之运放在1M时的相位之后为-90°多一点,因此放大器负反馈端的相位滞后接近113.7°,已经是正反馈了。
电路中的高频噪声正反馈作用更强。
所以我怀疑LZ测量到的信号是运放产生的1M多一点的自激振荡信号。。。。
将R1和R2上并入几pF到二三十pF的电容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阻值都取得太大。阻值太入会引入较大的换算输入噪声,导致运放性能下降等诸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由于C1和C2电容的存在,会导致1MHz的信号在反向输入端产生-23.7°的相位滞 ...

“放大器负反馈端的相位滞后接近113.7°,已经是正反馈了。”

为什么这时候就是正反馈了?还请讲一下,知道的朋友希望也可以留言。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放大器负反馈端的相位滞后接近113.7°,已经是正反馈了。”

为什么这时候就是正反馈了?还请讲一下, ...

理想情况下,反馈回运放反向输入端的信号与输入到同相端的信号同相,此时才是负反馈,负反馈的目地是使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的信号幅值几乎相等,即虚短,运放同相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压差Ud约为0。
如果反馈会运放反向输入端的信号比同相输入信号滞后180度,这个时候反馈信号会使Ud变大,而不是使其减小。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这是产生自激振荡最糟糕的情况。
相位相差90°的时候,你可以分析一下Ud的变化情况,就很容易理解相位滞后113°为啥会也存在正反馈,运放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理想情况下,反馈回运放反向输入端的信号与输入到同相端的信号同相,此时才是负反馈,负反馈的目地是使运 ...

感谢你耐心的回复,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输入等于0时,一看就可以是不是自激。
有没有自激,用示波器一看就可以看出。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耐心的回复,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我之前测试过这种结构,红圈那个相位校正的电容非常关键,一方面限制运放链路的带宽,另一方面稳定运放的工作状态。所以,只能选择合适的反馈电阻和并联电容解决运放带宽和稳定性的矛盾。然后计算R3和C1满足放大倍数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由于C1和C2电容的存在,会导致1MHz的信号在反向输入端产生-23.7°的相位滞 ...

C1和C2电容的存在,为什么会导致1MHz的信号在反向输入端产生-23.7°的相位滞后呢?电容不是使得信号延迟90°相位吗?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根据运放的 Open-Loop Gain and Phase vs Frequency,,反馈端的相位不是滞后快180°的时候才是正反馈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C1和C2电容的存在,为什么会导致1MHz的信号在反向输入端产生-23.7°的相位滞后呢?电容不是使得信号延迟9 ...

时间原因,我只能简单地回答你一下。考虑R1、R3、C1支路,运放Uo作为输出信号,反馈回运放反向输入端的信号U-见图片中的计算公式。电容是根据不同的接法可以使信号超前,比如RC高通。也可以使信号滞后,RC低通。具体超前滞后多少,看电阻和电容具体值。不存在严格的90°的。
另外,反馈这个不太好解释,最好还是自己看书吧,不是一两句能讲完的

网友M:
听你的描述,单级放大可以工作,应该第一级放大器产生震荡了,C1和C4的取值可能不合适。你可试验下第一级级放大时加上C4的高通滤波器看放大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第一级环路不稳定了,可以尝试降低C4或者在反馈电阻端并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