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芯片

楼主(2018-03-07):
请问一下新唐的芯片我使用DEMO程序跑PWM输出,没有做MCU时钟的任何配置,8051内核的时钟是16MHz吗?因为我进PWM中断后,设置了端口A输出高电平,再加5句16位数据的赋值,再端口A输出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时间为2.1us。

网友A:
看例子的说明部分啊

网友B: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

网友B(2018-04-22):
这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C:
应该可以查看编译的汇编代码,看看是经过了多少行的指令。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你用别的单片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