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重新拔插后才能连上设备

楼主(2018-03-07):
在Win32环境下使用CyAPI开发。
PC端程序通过CCyFx3Device的open()连接。
当PC端程序出现异常关闭的情况(进程已不在)后, 再次打开程序去连接设备,就再也连接不上,而且在open()接口会阻塞10秒以上才返回错误。(此时系统的设备管理中能看到该设备)。必须将USB口重新拔插之后,才恢复正常。

想请教一下,1. 是什么原因导致open()阻塞那么久且失败?
2. 能否在调用open()之前判断出USB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8-06-25):
这种链接不可靠可能是硬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