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TSL2561照度传感器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8-03-07):
有没有大佬用过TSL2561照度传感器,我设置为400ms,16x增益来采集数据,数据手册上关于16x增益的处理没有详细说明,在400ms,16x增益情况下采集的数据直接通过手册上的算法计算得到照度还是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增益计算?这个增益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能正确读取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确读取数据吗?

数据能读取,就是不太懂这个16倍增益要如何处理,手册上没说清楚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按照手册配置的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按照手册配置的不对吗?

按照手册上面的配置都是可以,数据也能读,就是手册上面关于增益这个参数没有说清楚想做更好的处理但是不太确定这个增益这个参数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能读取,就是不太懂这个16倍增益要如何处理,手册上没说清楚

多尝试下

网友C:
你可以用两种测试,一个用增益,一个不用,看看输出的数字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就是不用管,如果不一致,比如16倍,那就结果除以16就是对应值,只不过把结果放大了16倍

网友C:
楼主在不,按照我说的方式试过没。

试了一下,16倍增益芯片会自己来处理,只需要读就好,非16倍要缩减,这个芯片容易超量程不好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