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键值

楼主(2018-03-07):
在做一个USB 模拟键盘输入的东西,用的是GD提供的USB的库。里面获取键值的函数如图。这是根据ASCII字符获取对应的键值。
可是如果不同国家的键盘。他的键值怎么对应呢?哪里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啊

key_buffer定义  :uint8_t key_buffer[8] = {0};
输入不同的键值就在 key_buffer[2]赋值,然后输入到电脑的意思。

楼主:
有哪里不对的,大家纠正一下啊

网友A:
你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吗?
那就用微软的键值表: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27178.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吗?
那就用微软的键值表: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27178.aspx ...

对的  是windows  不同操作系统还有不同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windows  不同操作系统还有不同的吗

Virtual-Key Codes是什么啊  请问

楼主:
引用 楼主:
Virtual-Key Codes是什么啊  请问

VK_BACK        08        BACKSPACE key
VK_TAB        09        TAB key

8 08 Keyboard e and E 19 √ √ √ 4/101/104
9 09 Keyboard f and F 34 √ √ √ 4/101/104

这两个资料矛盾的了 大哥你给的这个资料说是windows ce的   我要用到win 7 的 是不是不同的

楼主:
如果不同的国家   比如    2和@   两个字符不是在同一个键位,    那他们的键值   不就和这个文档的矛盾了吗
如图是网上找的USB HID to PS/2 Scan Code Translation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