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03VET6关于串口接收较长的不定长数据时,数据会出错

楼主(2018-03-07):
  我用串口+DMA接收不定长数据时(大概200字节数据),读到的数据是之前一次发的数据(数据长度为60的时候这种现象又不会出现),我在中断里加入延时等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又降低了我读数据的效率。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串口接收 一般还是按照协议解析,做好字节超时保护。  如果非要用DMA,减少主程序因为接收串口数据反复中断,DMA 需要巧妙的运用来方便解析。

网友B:
这个是波特率有偏差了吧

网友C:
DMA的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D:
适当使用DMA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需要按照通讯协议进行设计的呢

网友F:
DMA的接收缓存的数据长度是有限的,还有根器吞吐速率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G:
DMA配合使用的能提高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