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UNO R3 SMD试用】+3.两种方式读取DHT11的温湿度值。

楼主(2018-03-07):
ARDUINO UNO R3 SMD

DHT11的文档这里就不放上来了,只要按照时序操作没有问题,这里我硬件借助的是MICOKIT的EXT板,引脚是D8。
1.自己编写DHT11驱动。
int temp;//温度
int humi;//湿度
int check;//校对码
unsigned int time_count;
int dat[40] = {0};
unsigned long time;

#define pin 8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begin:
  delay(2000);
//设置2号接口模式为:输出
//输出低电平20ms(>18ms)
//输出高电平40μs
  pinMode(pin,OUTPUT);
  digitalWrite(pin,LOW);
  delay(20);
  digitalWrite(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40);
  digitalWrite(pin,LOW);
//设置2号接口模式:输入
  pinMode(pin,INPUT);
//高电平响应信号
  time_count=10000;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
    if(time_count-- == 0)
    {
    //如果长时间不返回高电平,输出个提示,重头开始。
      Serial.println("HIGH");
      goto begin;
    }
  }
//低电平响应信号
  time_count = 30000;
  while(digitalRead(pin) != LOW)
  {
    if(time_count-- == 0)
    {
      // 如果长时间不返回低电平,输出个提示,重头开始。
      Serial.println("LOW");
      goto begin;
    }
  }
//开始读取bit1-40的数值
  for(int i=0;i<40;i++)
  {
    while(digitalRead(pin) == LOW)
    {}
//当出现高电平时,记下时间“time”
    time = micros();
    while(digitalRead(pin) == HIGH)
    {}
//当出现低电平,记下时间,再减去刚才储存的time
//得出的值若大于50μs,则为‘1’,否则为‘0’
//并储存到数组里去
    if (micros() - time >50)
    {
      dat[i]=1;
    }
    else
    {
      dat[i]=0;
    }
  }

//湿度,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humi = dat[0]*128+dat[1]*64+dat[2]*32+dat[3]*16+dat[4]*8+dat[5]*4+dat[6]*2+dat[7];
//温度,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temp = dat[16]*128+dat[17]*64+dat[18]*32+dat[19]*16+dat[20]*8+dat[21]*4+dat[22]*2+dat[23];
//校对码,8位的bit,转换为数值
  check = dat[32]*128 + dat[33]*64+dat[34]*32+dat[35]*16+dat[36]*8+dat[37]*4+dat[38]*2+dat[39];
//输出:温度、湿度、校对码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ln(temp);
  Serial.print("humi:");
  Serial.println(humi);
  Serial.print("check:");
  Serial.println(check);
}

运行结果如下

2.利用别人编好的库文件,点击下载 Dht11.zip (3.03 KB, 下载次数: 3) ,解压文件到IDE安装路径下的libraries文件夹,将里面的example文件复制到IDE安装路径下的example文件夹,打开IDE,点击项目栏,加载库项的管理库,回自动加载刚刚加入的库和DEMO,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示例里面看到DHT11的demo,打开,修改相应管脚,下载验证即可。

运行如下:
3.OVER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昨天上传数量限制了,今天已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上传数量限制了,今天已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