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积分器和负积分器

楼主(2018-03-07):
如图,有负积分器了,交换运放输入端,弄个正积分器,靠谱吗?

楼主:
这个积分器和普通积分器相比,有何不同?

楼主:
单运放貌似不可能做成同相积分器,至少要双运放,下图两个有何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运放貌似不可能做成同相积分器,至少要双运放,下图两个有何不同?

下图不是积分器吧,要自激了。变成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不是积分器吧,要自激了。变成正反馈了。

不错,稳定性是个问题,改变输入就行了:

楼主:
这两个有何区别?

网友B:
板凳楼的下图很难说明白,随电路参数和上下运放的参数不同,功能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