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开发板收到了,写了一个TTL控制灯的小程序

楼主(2018-03-07):
开发板收到了,写了一个TTL控制的小程序,控制RGB灯显示红绿蓝渐变。 开发板及仿真器全家图 BN[XNPYTNIDC]_{(VZ~1T)X.png

网友A(2018-06-22):
这个好漂亮 可以给我闺女玩了

网友B:
什么叫ttl控制啊

楼主(2019-07-16):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ttl控制啊

户外亮化控制方式,DMX512 TTL

网友C:
问下,有该芯片参考例子吗,在哪里找

网友D:
TTL控制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驱动器的原因吧

网友F:
这个开发板是申请的吗

网友G:
有代码吗?彩灯的电路图

网友H:
高大上的设计。

网友:
这就是一个串口设计吗?

网友I:
控制RGB灯显示红绿蓝渐变,彩色棒。

网友J:
TTL是IO电平吧

网友K:
对哪个彩灯感兴趣的

网友L:
RGB灯是怎么驱动的呢?

网友J:
以后可以做荧光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户外亮化控制方式,DMX512 TTL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M(2019-10-25):
兄弟你好,我有和你一样的下载版,没有仿真器,003F用SDK 89F003的官方板子(最近活动送的,可以掰开的板子)下载了ISP程序,然后用HC-ISP V2.0下载编写的程序,写进去了,但是却不能像51学习板那样运行程序,就连最基本的点亮一颗灯抖不能。用了官方的例程也是一样,烧录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请指点下咋回事,是必须要仿真器才能用吗?

网友N:
入门单片机的基本程序了。

网友O:
楼主这个电路设计好了吗、

网友P:
这个看着很酷呢。

网友Q:
赠送的开发板吗?

网友R:
驱动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S:
小程序呢?

网友T:
RGB灯好看一些。

网友U:
录个视频来看看。

网友V:
RGB灯显示红绿蓝渐变

网友R:
IO直接驱动可以吗?

网友N:
主要是操作GPIO的程序

网友Q:
彩灯也是赠送的吗?

网友O:
还是多彩的LED吗?

网友P:
TTL控制灯

网友V:
开发板及仿真器这个给力。

网友U:
可以做多彩演示了。

网友T:
比单色的LED好看。

网友S:
开发板看着很给力呢。

网友W:
没有看到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兄弟你好,我有和你一样的下载版,没有仿真器,003F用SDK 89F003的官方板子(最近活动送的,可以掰开的板子 ...

003F要供电,就是003F那半边板子有个绿灯常亮。也可以通过串口命令让仿真器给003F上电,命令在图片里。还有003F的IO默认为输入,无法驱动LED,要配置为输出(根据需求配置为开漏或推挽等)
最后一点外部复位引脚的电平确认一下,不需要的话把短路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