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F353运放搭成的5V单电源方波发生器

楼主:
我用Tina进行仿真,发现幅值远远不够理论值,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我想到用自举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行得通呢?但是我自举不会用,因为只是在课上学了模电,实战经验为零,所以希望提供电路图。如果不行,有解决方案吗?求解!
电路图和仿真如下

仿真原理图

网友A(2018-03-08):
来个你仿真的图和结果

网友B:
要看仿真时用的原件和电源参数的,看原理图猜不到原因的

楼主(点评):
已发,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你仿真的图和结果

已发,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感激

网友A:
搞个正负电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正负电源试下

题目要求是单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题目要求是单电源

那就在输入负端那边加vcc/2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输入负端那边加vcc/2电压

加了,通过分压器产生,加在了同相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输入负端那边加vcc/2电压

负端我倒是没试过,估计不行,不过谢谢了

网友C:
用非门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