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图中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08):
(图片)

网友A:
储能(我猜的)。
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触发电流。

网友B:
也许还与时间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储能(我猜的)。
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触发电流。

这种随机触发的控制电路,移相好像没什么用。
图上的IGT <= 15mA, 一般理解是可能需要最大15mA的触发电流。
如果没有电容,那么由于2.4k限流电阻的存在,至少需要电压达到36V以上才可以可靠触发;
而有了电容之后,电压应该到5V就可以可靠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随机触发的控制电路,移相好像没什么用。
图上的IGT

不可靠触发情况下是否会有误触发的发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靠触发情况下是否会有误触发的发生

这里说的是可靠触发,反过来的是不能可靠地触发,也就是在需要触发的时候触发不了。
而“误触发”一般理解为在不需要触发时,被意外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