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临界阻值

楼主(2018-03-08):
刚才群里提到功率电阻,想到个很有趣的问题:电阻器的额定电压如何标识?

有一盒电阻器,盒子上标识的是1/4瓦,这盒电阻器小至0.1几欧姆,大至M欧级,那么问题来了,根据下图公式,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都确定了,那么这一盒电阻器中,只有一个电阻值与其对应!

楼主:
这个电阻值的含义是在额定电压下,消耗掉全部功率,所以这个电阻值很重要,用来评价电阻的质量的关键,给他起个名字,叫临界阻值。

电压,功率和电阻值的关系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图中水平部分蓝线是额定电压,水平粉线是额定功率。可见,这一盒电阻器中,凡是阻值低于Rcritical的,永远达不到额定电压,凡是阻值高于Rcrictical的,永远低于额定功率。

一般来说,额定电压越高的电阻器,其越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

网友A:
个人认为就是欧姆定律,感觉老大说的有点儿弯弯绕了,

网友B:
在电阻的应用中,有两项极限参数限制了工作电阻两端电压值,一个是最大工作电压,另一个是由额定功率与标称阻值换算出的所谓“额定电压”。
值得疑虑的是,有额定电压这种叫法的吗?1/4w5.1欧换算额定电压1.12915898V?该书有故弄虚玄之嫌。

楼主(2018-06-10):
电阻规格书中有这个:

网友B:
凡冠以“额定”俩字,必是规范用词。规范中凡是额定值,必是一套数值系列。例如1/4W2W等,不可能是额定值与基本参数值的換算值。譬如,某电炉额定功率1000W,就沒有额定电流=1000/220之说。虽然各类实践可以用此电流换算值,但它绝不可能以额定电流4.54545455。。。(A)标注在文件铭牌和说明书中。

网友C:
看到这个想到一个问题:保险丝上面写了电压/电流,比如250V/1A,那这个250V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B:
250明显是国际电工协会语,其意义在于适用不大于250V等级配电系统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想到一个问题:保险丝上面写了电压/电流,比如250V/1A,那这个250V的意义在哪里? ...

意义在这个飞弧上,电压太高,飞弧越长,轻则短路,重则伤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义在这个飞弧上,电压太高,飞弧越长,轻则短路,重则伤人。

感谢楼主解疑,过高的电压可能会引起电弧继续导通,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D(2018-10-25):
0.25W嘛,
1Ω,就是 0.5V,0.5A,
10Ω,就是 5V,0.05A,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0.25W嘛,
1Ω,就是 0.5V,0.5A,
10Ω,就是 5V,0.05A,

喔,不对,少码了个0,是100Ω才是,
如果是 10Ω,就应该大约是 1.55V,0.155A,
如果电流有 0.5A,压降有 5V,那就要用 10个 1Ω 的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