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的DSP内核数学计算

楼主(2018-03-08):
展示使用DSP 基本数**算,其中包含
1. 向量绝对值
2. 向量加法
3. 向量减法
4. 向量乘法
5. 向量内积
6. 向量反向
7. 向量缩放
8. 向量偏移
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函式,来实现自己的数学方程式运算。程序内也比较了有无使用DSP计算时间的差异,使用者把#define USE_DSP给取消即可不使用DSP来运算这些方程式。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Date: 15/09/02 10:04a $
* @brief
*           Display how to use DSP Basic math functions.
*                      and compare with calcultion without DSP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blockSize 32
#define USE_DSP

float32_t srcA_buf_f32[blockSize] =
{
-0.4325648115282207,        -1.6655843782380970,        0.1253323064748307,
0.2876764203585489,    -1.1464713506814637,        1.1909154656429988,
1.1891642016521031,    -0.0376332765933176,        0.3272923614086541,
0.1746391428209245,    -0.1867085776814394,        0.7257905482933027,
-0.5883165430141887,         2.1831858181971011,   -0.1363958830865957,
0.1139313135208096,         1.0667682113591888,        0.0592814605236053,
-0.0956484054836690,        -0.8323494636500225,        0.2944108163926404,
-1.3361818579378040,         0.7143245518189522,        1.6235620644462707,
-0.6917757017022868,         0.8579966728282626,        1.2540014216025324,
-1.5937295764474768,        -1.4409644319010200,        0.5711476236581780,
-0.3998855777153632,         0.6899973754643451
};

/* ----------------------------------------------------------------------
** Test input data of srcB for blockSize 32
** ------------------------------------------------------------------- */
float32_t srcB_buf_f32[blockSize] =
{
1.7491401329284098,        0.1325982188803279,         0.3252281811989881,
-0.7938091410349637,        0.3149236145048914,        -0.5272704888029532,
0.9322666565031119,        1.1646643544607362,        -2.0456694357357357,
-0.6443728590041911,        1.7410657940825480,         0.4867684246821860,
1.0488288293660140,        1.4885752747099299,         1.2705014969484090,
-1.8561241921210170,        2.1343209047321410,  1.4358467535865909,
-0.9173023332875400,   -1.1060770780029008,         0.8105708062681296,
0.6985430696369063,   -0.4015827425012831,         1.2687512030669628,
-0.7836083053674872,        0.2132664971465569,         0.7878984786088954,
0.8966819356782295,   -0.1869172943544062,         1.0131816724341454,
0.2484350696132857,        0.0596083377937976
};
float32_t dotoutput_f32,suboutput[blockSize],multoutput[blockSize],absoutput[blockSize];
float32_t scaleoutput[blockSize],offsetoutput[blockSize],addoutput[blockSize],negoutput[blockSize];
int CalTime,i;
float sum,subout[blockSize],multout[blockSize],absout[blockSize];
float scaleout[blockSize],offsetout[blockSize],addout[blockSize],negout[blockSize];
void DOT(int size)
{
        sum=0;
        for(i=0;i<size;i++)
        {
                sum=sum+(srcA_buf_f32[i]*srcB_buf_f32[i]);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and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CLK_DIV2);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XT, 0);

}

void UART_Init(void)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TIMER_Open(TIMER0,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TIMER_Start(TIMER0);

#ifdef USE_DSP
                /*Calculate dot product (32 sample) with DSP*/
                arm_dot_prod_f32(srcA_buf_f32, srcB_buf_f32, blockSize, &dotoutput_f32);

                /*Calculate Absolute value (32 sample) with DSP*/
                arm_abs_f32(srcA_buf_f32, absoutput, blockSize );

                /*Calculate Addition (32 sample) with DSP*/
                arm_add_f32(srcA_buf_f32, srcB_buf_f32, addoutput, blockSize);

                /*Calculate Subtraction (32 sample) with DSP*/
                arm_sub_f32 (srcA_buf_f32, srcB_buf_f32, suboutput, blockSize);

                /*Calculate Multiplication (32 sample) with DSP*/
                arm_mult_f32 (srcA_buf_f32, srcB_buf_f32, multoutput, blockSize);

                /*Calculate Scale (32 sample) with DSP*/
                arm_scale_f32 (srcA_buf_f32, 10, scaleoutput, blockSize);

                /*Calculate Offest (32 sample) with DSP*/
                arm_offset_f32 (srcA_buf_f32, 10, offsetoutput, blockSize);

                /*Calculate Negate (32 sample) with DSP*/
                arm_negate_f32 (srcA_buf_f32, negoutput, blockSize);

#else
                /*Calculate Dot Product (32 sample) without DSP*/
                DOT(blockSize);

                /*Calculate Absolute value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absout[i]=fabs(srcA_buf_f32[i]);
                }
                /*Calculate Addition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addout[i]=srcA_buf_f32[i]+srcB_buf_f32[i];
                }
                /*Calculate Subtraction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subout[i]=srcA_buf_f32[i]-srcB_buf_f32[i];
                }
                /*Calculate Multiplication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multout[i]=srcA_buf_f32[i]*srcB_buf_f32[i];
                }
                /*Calculate Scale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scaleout[i]=10*srcA_buf_f32[i];
                }
                /*Calculate Offest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offsetout[i]=10+srcA_buf_f32[i];
                }
                /*Calculate Negate (32 sample) without DSP*/
                for(i=0;i<blockSize;i++){
                negout[i]=-srcA_buf_f32[i];
                }

#endif
                TIMER_Close(TIMER0);
                CalTime=TIMER_GetCounter(TIMER0);
                /* Display function calculation time */
          printf("time is %d \n",CalTime);
    while(1);

}

网友A:
噢,用了两组对比,非常赞。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历程 是在那里 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历程 是在那里 找到的?

肯定是这个M451的BSP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