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搭配xc8 ,给PIC16F1787芯片驱动12864LCD液晶屏

楼主(2018-03-08):
mplab x ide 搭配xc8 ,给PIC16F1787芯片驱动12864LCD液晶屏显示一串数字结果只亮屏没有任何显示,求教各位是何原因?

程序如下:

#include <xc.h>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XT        // Oscillator Selection (XT Oscillator, Crystal/resona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VCAPEN = OFF     // Voltage Regulator Capacitor Enable bit (Vcap functionality is disabled on RA6.)
#pragma config PLLEN = ON       // PLL Enable (4x PLL en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PBOR = OFF      // Low Power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Low power brown-out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define  rs     RC0                           //定义LCD的数据/命令控制口
#define  rw          RC1                          //定义LCD的读/写控制口
#define  e           RC2                          //定义LCD的使能口
#define  psb         RB0                            //定义通信方式控制口
#define  rst    RB1                     //定义复位口
#define  nop()  asm("nop")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1A[ ] =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nsigned int lcd_x;                 //定义LCD页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int lcd_y;                 //定义LCD列地址寄存器
bit busy;                                 //定义LCD忙标志位

void adc();                         //ad端口初始化
void getad();                        //ad转换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void init();                        //单片机端口初始化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void send_d(unsigned char x);       //申明送一字节数据函数
void send_i(unsigned char x);       //申明送一字节控制命令函数
void chk_busy();                    //申明检测LCD是否工作繁忙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申明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申明延时函数
void writelcd(const unsigned char *pt);                           //声明LCD写字符串函数

void main()
{
        init();                                                            //I/O初始化
        while (1)
        {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100);
        send_i(0x81);
        writelcd(TAB1A);                //写字符串
        delayms(100);
        }
}

void writelcd( const unsigned char *pt)           //写字符串
{
    while(*pt)
        send_d(*pt++);
}

void init()               //I/0口初始化
{
    TRISA = 0X00;
    ANSELA = 0X00;
    LATA  =  0X10;
        TRISB = 0X00;
    ANSELB = 0X00;
        TRISD = 0X00;
    ANSELD = 0X0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nop();
    delay(40);
        psb = 1;                            //选择并行通信
        send_i(0x30);                             //8位接口,基本指令
    delay(100);
    send_i(0x01);                       //清屏显示
    delay(100);
        send_i(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闪烁
    delay(100);
    send_i(0x06);                       // 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

void send_d(unsigned char x)      //发送一字节数据
{
        chk_busy();
        rs = 1;
        rw = 0;
    delay(1);
        PORTD = x;
        e = 1;
    delay(1);
        e = 0;
}

void send_i(unsigned char x)          //发送一字节指令
{
        chk_busy();
        rs = 0;
        rw = 0;
    delay(1);
        PORTD = x;
        e = 1;
        delay(1);
        e = 0;
}

void chk_busy()         //忙检测函数
{
        busy = 1;
        TRISD = 0XFF;
        rs = 0;
        rw = 1;
        while (busy)
        {
                nop();nop();nop();
                e = 1;
                nop();nop();nop();
                if (!RD7) busy = 0;
                nop();nop();nop();
                e = 0;
        }
        e = 0;
        LATD = 0X0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i < n;i++)
        for (j=0;j<200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i < m;i++)
        for (j=0;j<1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