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个菜鸟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2018-03-08):
纯粹属于业务爱好,之前公司有个半吊子项目用了CYPRESS的蓝牙模块做了几块PCB,我自己买了PSOC4 PIONEER KIT开发板,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程序烧到板子上。开发板是不是也可以做为下载器的?还是要另外购买其他的下载器?硬件上应该怎么连接?
PCB上有五个焊点,分别是电源、GND、RESET和两个信号

还请各位专家多赐教,菜鸟问题。

网友A:
开发板也可以做下载器,不需要额外连接,在Creator里直接下载就行。
硬件上连接上,烧写就是电源,GND,RESET,SWDCLK,SWDIO.

如果是外接的下载器,那么把下载器的对应的五个pin接口和芯片的这个5个管脚连接起来下载就可以。但要注意,如果你的PSoC是带VDDA的话, 那么VDDA和VDDD都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也可以做下载器,不需要额外连接,在Creator里直接下载就行。
硬件上连接上,烧写就是电源,GND,RES ...

恩,感谢你的回复,那开发板做为下载器的话,那芯片的五个管脚应该跟开发板的哪几个插口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也可以做下载器,不需要额外连接,在Creator里直接下载就行。
硬件上连接上,烧写就是电源,GND,RES ...

淘宝上的单片机下载器,是不是都适合C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