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两个图,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上图是放大器和386功放,(1)R5、C3、R6、C4、R7这几个电阻电容是什么作用;(2)RP1是调节输入信号的作用吗?(3)C2
C7是隔直通交的作用吗?说耦合作用是一个意思吗?
下图中是正弦波振荡器和两个反相输入的低通滤波电路再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吗?
电压跟随器放在图的最后面是起到提高带负载能力吗?

网友A(2018-03-08):
R5泄放直流信号给C2充电产生的电压,即C2和R5组成高通滤波器。R6和C4组成低通滤波器。R7和R6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C3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滤波高频噪声的???反馈环上的电容是多大来着???C2   C7 和RP1的作用是这样的,后面跟随的作用是这样的。